6台泵自动轮换问题

楼主(2004-03-05):
有一变压器冷却项目,1台变压器有6台冷却泵,A.当变压器低压侧(二次输出)投入时,需要轮换启动2台冷却泵(即每隔2小时 轮换启动,每次要保证有2台泵运行);B.当变压器高压侧(一次输入)投入时,需要轮换启动3台冷却泵(即每隔2小时 轮换启动,每次要保证有3台泵运行),当冷却泵故障退出运行后,将按排列顺序自动启动备用冷却器。请问:如何对以轮换进行简单有效的组态? 当A条件向B转换时,怎样判断并启动第3台泵,当B条件向A转换时,怎样判断并退出第3台泵?循环排列方式要本着均衡、对称的原则。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阿?是我没有说清楚吗?

网友A:
-----系统初始化(开始)------- 1.分配6个Word内存(水泵编号),将这6个Word内容分别初始化为1,2,3,4,5,6 2.定义变量:V1(需要开启台数)V2(当前开启台数)V3(水泵输出缓存)V4(循环计数器)V5(保存水泵编号首地址)V6(水泵运行输入缓存)V7(水泵故障输入缓存) ------系统初始化(结束)------- ------每隔2小时执行1次(开始)------- 1.用循环移位指令对6个Word进行移位(注意:每次必须移1个Word)。这样第一次移位后,数据应该是2,3,4,5,6,1下一次应该是3,4,5,6,1,2依此类推。 ------每隔2小时执行1次(结束)------- ------每次故障执行1次(开始)------- 1.将水泵切换程序执行1次。 ------每次故障执行1次(结束)------- ------水泵切换程序(开始)------- 1.将V2、V3和V5设置为0 2.循环:如果(V4 <= 6)并且(V2 <= V1)则->如果将"常数1"左移@V5(间接寻址)位,然后和V6和V7进行AND操作,如果结果位0(说明此泵未开,并且没有故障),则将V2加1。然后将结果对V3进行1次OR操作。 3.跳出循环后,将V3内容复制到物理输出。 ------水泵切换程序(结束)------- 如果条件A满足要求,则将V1设为2,如果条件B满足要求,则将V1设为3

网友A:
补充:每隔2小时还应该将水泵切换程序执行1次。 :)

楼主:
谢谢microtomato 还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啊?

楼主:
microtomato: 能不能把程序贴上来,这样看的更好理解一些.

网友B:
to microtomato: 对你的方法,我有几个疑问,清执教: 1,定义变量:V4的循环计数是给哪个计数?V5(保存水泵编号首地址),这个在程序中怎么做? 2,能否将水泵切换程序在详细的说一遍。

网友B:
还有,我用的S7-300,再STEP7 V5.2里该如何定义V变量?

网友B:
定义的变量V能否用字代替?

网友C:
不要没事找事,用的着这样吗?这和在空调系统压缩机启动退出不是一回事吗?

网友A:
回candy2000: 1.真够死板的:) 我这里的V1、V2等只是1个代号而已,你可以在符号表里面进行定义啊,比如V1代表DB1.DBW100,当然你也可以不起V1这样讨厌的名字。 2.V4的功能就是给循环体进行计数,每循环1次,该计数值+1。如果V4的值=6,则说明已经把所有的6台泵都检测过了,此时就可以退出循环。V2是当前已经开启的水泵台数,每当找到1台完好的泵,则该计数值+1。如果V2=V1,则说明已经开启了足够多数量的水泵,此时就退出循环。 3.V5这个变量的内容就是你存放“水泵编号”这块内存的起始地址。比如你把代表“水泵编号”的1,2,3,4,5,6放在了DBW100开始的6个字,那么V5就应该初始化为100,这样间接寻址时就会自动到DBW100去取数据了。如果V5=101,那么程序就去取DBW101的数据了。当然你也可以找块你喜欢的地方保存这些数据。 4.程序的运作方式就是这样: (a)每隔2小时(也就是你的切换时间)对6台泵的启动优先级进行排序。然后调用“水泵切换程序” (b)每次故障(无论哪台泵发生故障),都调用一次“水泵切换程序” (c)在“水泵切换程序”中,(1)首先将代表“当前水泵运行台数”的变量初始化为0(2)根据水泵的优先级依次检测水泵的启动条件是否满足要求,如果满足要求则开(并且把“当前水泵运行台数”这个变量+1),反之则找下1台。(3)如果“当前水泵运行台数”变量=“需要运行的台数”,则跳出循环(可以开的水泵已经够多了)。(4)如果循环了6次(你的水泵一共就6台)“当前水泵运行台数”还是小于“需要运行的水泵台数”,则跳出循环(所有水泵中就这么几台是好的)。(5)刷新输出。 5.这里的移位指令移位的具体位数就是“水泵编号”的值。比如1号泵就移1位,2号泵就移2位。(假设你代表水泵故障和水泵运行的输入端是从1开始的,比如I0.1是1号泵的运行,I1.1是1号泵的故障,如果从0开始,则前面的移位数就必须减1)这样你就得到了1个用于比较的参考值。然后将这参考值和故障输入和运行输入进行比较,将比较结果和输出缓冲或1下就能决定该泵是否运行了。 ------------------------------ 设你的I0.1~I0.6依次是1~6号泵的故障输入(如果故障,则对应输入端为on),I1.1~I1.6依次是1~6号泵的运行输入(如果运行,则对应输入端为on),I2.1~I2.6依次是泵的运行输出(如果运行,则对应输出端为on) 如果现在要知道2号泵是否可以运行:(1)将常数1左移2位,得到二进制0000000000000100,然后把整个故障输入取1下反再对该二进制进行一次AND操作,如果现2号泵没有故障,则得出结果仍然为0000000000000100,如果2号泵有故障,则结果为0000000000000000。此时再把整个运行输入取1下反,再对刚才的结果进行一次AND操作。如果2号泵没有运行,则原先为0000000000000100计算结果还是0000000000000100。如果2号泵已经运行了,则计算结果就是0000000000000000。经过2次判断后,将计算结果和输出缓冲区进行OR操作。这样就把2号泵的输出状态写下去了。这下应该明白了吧 :)

网友A:
你的来信我已收到。问题的1,2,3请参考我在工控网上的回复。问题4:这个我也没办法,我没D版的Step7,所以无法做梯形图。也没机器测试。我在工控网上解释的还是比较完整的,你可以参考一下,有问题可以继续问。关于6个字循环移位的问题,你可以查看编程手册(手册在公司,没法翻),如果实在没有可用指令,可以自己实现(见附件1.gif)。

网友D:
这个以前我夜曾经作过,我是这样做的: 1、 给1—6#泵各分配1个字,从DB6.DBW1~ DB6.DBW6,当字等于1时,就启动相应的泵,为零则停止,比如,当DB6.DBW1=1,启动1#泵,DB2.DBW1=1,启动2#泵; 2、 做6个循环体,即每台泵都有1个循环体,每个循环体被触发时,只循环一次,这6个循环体分别为(按泵的编号排列):1-2-3-4-5-6(1#泵的循环)、2-3-4-5-6-1(2#泵的循环)、3-4-5-6-1-2(3#泵的循环)、4-5-6-1-2-3(4#泵的循环)、5-6-1-2-3-4(5#泵的循环)、6-1-2-3-4-5(6#泵的循环)。由变压器的运行规程可知:低压侧正常情况下是一直投运,所以当2次投入时,即指定运行1、2#(1#比2#晚投运10秒,避免启动电流冲击),当1、2#泵延时运行2小时后,1#`停止即给DB6.DBW1赋0,然后指定启动2#,但此时2#认在运行,古轮换到3# 启动,如果3#切除或有故障,就轮换启动4#,如5#泵正常且未启动,就启动他,即停止循环,依次类推,直至1#泵的循环体执行完毕;如果3#泵正常,则启动3#泵,依次类推; 3、 当1次投入时,判断6台泵中,运行分钟数最少的泵,并启动他,循环或故障同上2一样;当1次退出时,判断6台泵中,运行分钟数最多的泵,并退出他。 请microtomato指正,谢谢!

网友A:
re:无奈得人生 说得太客气了。 1.你采用独立的6个循环进行泵的选择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由于程序是顺序执行的,所以就算不支持For循环的PLC也能够正常执行(兼容性好)。而我的程序对于不支持for循环的PLC就难以适用了(因为某些PLC的跳转指令不支持向前跳转)。 2.是不是应该增加1个“当前水泵运行台数”计数器,在执行循环体过程中,如果找到1台可用泵,则将计数器加1,当计数值到达“需要运行的台数”,则跳出循环。如果没有这个计数器,也许每次循环都会把6台泵都运行起来了。 3.你的程序每次只执行6个循环体中的1个。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把6个字合并成1个字(暂且命名为“循环体选择”)。若该变量=1,则执行循环体1,若为2,则执行循环体2。这样也许更直观些。 4.存放每台泵运行分钟数的变量的数据类型应该是DWORD,这样才够用,如果用WORD类型,则单台泵连续运行45小时计数器就会自动复位1次。 也许这些问题你都已经想到了(曾经做过的,自然有问题都已经解决了,现在是优化的问题了:) )。请多指教。

网友D:
Microtomato兄: 对于你的第2个建议,非常的好,我的程序里没有做这个,谢谢 对于你的第3个建议,也可以这样做,要用脉冲来触发循环一次。 对于你的第4个建议,开始用的DB6.DBM(WORD),后来改成了DB6.DBD(DWORD)。 另外有个问题请教Microtomato: 6台泵的运行分钟数,找出其最大和最小的数,有没有简单明了的方法,我以前做的判断比较复杂,程序写的也比较长。

楼主:
谢谢microtomato和无奈的人生,从2位的讨论中小妹我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A:
找最大值: 1.定义V1(当前参考值),V2(运行时间最长的泵号),V3(运行时间首地址) 2.将运行时间首地址赋给V3 2.V1=@V3(间接寻址),V2=1 3.将V1和@(V3+1)(间接寻址)进行比较,若小于,则(a):V1的值=@(V3+1)(间接寻址);(b):V2=V3-运行时间首地址 4.如果V3>(运行时间首地址+最大泵号),则退出。此时V2就是你要的结果。 ------------- 找最小值: 1.定义V1(当前参考值),V2(运行时间最短的泵号),V3(运行时间首地址) 2.将运行时间首地址赋给V3 2.V1=@V3(间接寻址),V2=1 3.将V1和@(V3+1)(间接寻址)进行比较,若大于,则(a):V1的值=@(V3+1)(间接寻址);(b):V2=V3-运行时间首地址 4.如果V3>(运行时间首地址+最大泵号),则退出。此时V2就是你要的结果。

网友A:
补充:上面程序必须循环“最大泵号”次

网友E:
你何不试一下PLC控制系统

网友A:
找最大值: 1.定义V1(当前参考值),V2(运行时间最长的泵号),V3(运行时间首地址) 2.将运行时间首地址赋给V3,V2=1 -------找最大值循环(开始)------- 3.如果V3>(运行时间首地址+最大泵号),则退出。 4.V1=@V3(间接寻址) 5.将V1和@(V3+1)(间接寻址)进行比较,若小于,则(a):V1的值=@(V3+1)(间接寻址);(b):V2=V3-运行时间首地址 6.V3=V3+1 -------找最大值循环(结束)------- 7.此时V2就是你要的结果。 ------------- 找最小值: 1.定义V1(当前参考值),V2(运行时间最短的泵号),V3(运行时间首地址) 2.将运行时间首地址赋给V3,V2=1 -------找最小值循环(开始)------- 3.如果V3>(运行时间首地址+最大泵号),则退出。 4.V1=@V3(间接寻址) 5.将V1和@(V3+1)(间接寻址)进行比较,若大于,则(a):V1的值=@(V3+1)(间接寻址);(b):V2=V3-运行时间首地址 6.V3=V3+1 -------找最小值循环(结束)------- 7.此时V2就是你要的结果。

网友A:
re:countryboy 这就是用PLC控制系统实现的,没用其他东西啊

楼主:
to Microtomato: 比较最大值和最小值,还有没有更简洁明了的办法,用一些PLC常用指令就可以实现的方法? 我是将6个数分为3组,12,34,56,每组互减,如果相减的值大于0,则1>2,反之,则1<2,如果1=2,那就取第一个泵的值,其他2组同样处理,然后这三组的最大或最小值再进行减比较,找出最大值和最小值,此种方法写的程序太长了。

网友A:
re:无奈的人生 我的程序没有用特殊指令,全都是最常用的指令(只要支持整数比较指令和间接寻址即可)。 我的程序的原理就是:将N地址的值和(N+1)地址的值进行比较,若小于,则参考值=(N+1)地址的值。当把所有的值都比较过了,此时的参考值就是需要的最大值。(求最小值的原理和它相似) 如果PLC支持For循环,那么本“求最大值”程序可以1次完成。如果PLC不支持For循环,那么可以自己做。缺点就是运算时间较长(如果求6个数的最大值,那么需要计算5个循环周期。在求值过程中,你用1个位把控制逻辑暂时屏蔽一下,算完后再恢复就可以了),不过对于你控制几台泵来说,慢这么1点点应该无所谓。

网友F:
看了上面各位的贴子,学到了不少东西,谢谢大家:)

网友G:
to:俺 我是plc初学者,请教您一个问题 西门子的i\o模版上的sf红灯亮代表什么??? 如果模版上的通道有备用的了,其他通道坏,sf红灯会亮吗??? 谢了! flaming007@eyou.com

网友A:
to:火鹤 sf红灯亮代表模块有问题。你可以用step7查看故障原因。

网友H:
有一问题请各位指教,变压器的低压侧和高压侧可以单独运行吗

网友D:
RE:风花雪月 变压器只投低压侧,是在倒厂用电,此时变压器有一定的发热量,就需要冷却,高压侧投入时,对于升压变压器,此时变压器处于负荷运行,发热量大,如果温度过高,将引起跳闸动作,这个后果是和严重的,所以我们工控人,安全性是第一。

楼主:
想请问各位高手,1个WINCC完整版(1024点),5个WINCC运行版(1024点),STEP7编程软件、PDM基本软件、PDM集成软件、PDM512个项目对象软件,6个S7-1613,6个CP1613,1个CP5166 MPI卡,1个SISLOCK TM.将组成一个什么样的电气FCS监控系统。

网友I:
to countryboy 你有好点的STEP 7编程资料吗? 可以发给我吗? hyr2@163.com 谢谢!

楼主:
我刚从公司出来,想继续在工控业中继续奋战,拜托各位帮忙在北京找一份工作,曾经做过西门子的PLC和一些高低压的电器产品,工作经验两年. 联系方式: azmdnsh@sohu.com 13693114722

网友J:
看了楼上的讨论很受启发,小弟现在正在做一个类似的程序,用的是施耐得的TSX P572623 在做时间轮换时找最大时间和最小时间总觉得不是太好处理,在实验机上调试了很久都没成功。请microtomato和无奈的人生两位大虾能否发一份程序给小弟参考一下,最好把变量表标注一下,小弟先谢谢了!!邮箱:hsz6903994@sina.com 祝:楼上各位 工作愉快!!

网友D:
to 龙の小七:电极轮换用时间来处理,目的就是为了使电极的运行时间一致,电机的故障时间均衡,磨损一致,在多台电机中,用PLC找最大时间和最小时间来决定电机的启动优先及,这很不好处理,有很多情况要考虑。比如:如果其中一台或几台电机故障停运检修,那么这几台的运行时间总是小于其他几台,而且这几台中,他们的运行时间也不一制,当电机故障排除后,这几台总是一直启动,知道他门的运行时间大于或等于其他几台,频繁的启动某台电机不好。个人觉得还是用次序轮换比较好,不考虑总的运行时间。 请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K:
初次看论坛,高手是非凡

网友L:
如果是用工控机就不用这烦了

网友A:
不就控制6台泵,要工控机干吗?浪费¥!杀鸡用牛刀!用PLC,1000多元就拿下了,工控机就不止了。现在工程总价的趋势在下跌,现在的利润已经远远不如以前了。如果不省点以后要喝西北风了!

楼主:
TO:无奈的人生 多谢指点!我在这个程序中先也是这样用定时加计数来次序轮换,在实验机上也调试成功了。但我还是想编写出时间累积轮换,但在做时间处理时的确有许多复杂的地方要考虑,且不容易考周全。我感觉MODICOM的软件在时间处理时没有SIEMENS的软件好处理。但我想它们的原理都差别不大。由于小弟在工控方面时间不是太长,经验不是太足,还请前辈多指教。谢谢!! 另TO :microtomato 我用的就是PLC啊,不是工控机。就上面的问题还请阁下多指教。

网友A:
re:龙の小七 我觉得我写的找最大值和最小值的算法是最简便的方法之一了。不知你在何处不理解?可以提出来。

楼主:
TO:龙の小七: 如果是次序轮换,不需要用定时加计数来控制。用上一台电机的正常运行结束的下降脉冲或启动后延时判断故障位的上升脉冲来启动下一台电机。 多台电机的运行,当电机没有故障的时候,它就按照你设置的时间运行,比如1小时,如运行中有故障,就停止本台然后启动下一台,这样只考虑电机正常的运行时间(你所设置的运行时间值), 如果电机不多,在3台以内,比如2用1备等,就可以用一个轮换位来控制电机的轮换,不用循环体了。 MODICOM的PL7有秒、分钟脉冲发生S位,可以用这个进行运行时间的统计,比如用秒脉冲,每秒给MW20加1,当MW20=59,给MW21加1,将MW20清零,当MW21=59,给MW22加1,将MW21清零,MW20秒MW21分MW22小时。 MODICOM的PL7相当好用。

网友M:
请参考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148481 泵轮流手自动控制

网友J: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 有一个7米高的水池,有7台泵为它供水,其中4台大泵,3台小泵。水池水位最高不超过6米。大泵从0打到6米的时间要6小时,小泵要9小时。水池从6米放到0米要1小时。 要求:1》保证水池的水位在2-6米之间,且要求一天中至少有20小时的时间保证液位不低于4米。 2》管理7台泵,史7台泵轮流启动。 3》每台泵连续运行时间不超过2小时,在每天中每台泵的累积运行时间不超过10小时 4》每台泵停下休息时间不小于30分钟。每台泵的启动后到停下的时间不小于30分钟 5》4台大泵的累计运行时间基本一致,3台小泵的累计运行时间基本一致。 6》要求最小的启停次数 请各位高手指教。(暂不考虑故障情况)

网友J: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假如因某种原因某台泵停了一个月,若该台泵再次投运时,该台泵为了追回运行时间,在以后的一个月中是否它一直都处于运行状态呢,是该让它逐渐追回运行时间还是让它一次就把时间追回来呢?

网友J:
在轮换时是不是应该先判断备用泵运行正常后再停该泵呢?我觉得这样可能好点。

网友A:
to:龙の小七 问几个问题: 1.是不是用超声波液位仪(或者其他能够输出模拟量的液位仪)检测液位高度的? 2.“大泵从0打到6米的时间要6小时,小泵要9小时。”是指单台泵还是几台一起运行? 3.进水管能够允许多少台泵同时运行?(如果都开大泵,能够同时开开几台?如果都开小泵,能够同时开几台?如果组合开,能够同时开几台?)

网友D:
用夜位传感器来控制泵的启停,既然要求一天中至少有20小时的时间保证液位不低于4米,那么就以6米为复归水位,4米做为泵启动水位,3米为备用1启水位,2米作为备用2启,把1—4#大泵作为主用泵轮换,1—3#小泵作为备用泵投入运行。“大泵从0打到6米的时间要6小时,小泵要9小时。”应该是指单台泵运行。 如果水池的水位变化很频繁,“在每天中每台泵的累积运行时间不超过10小时”这个条件难以保证。 某台泵停了一个月,该台泵再次投运时,用不着让它逐渐追回运行时间,也用不着让它一次就把时间追回来,要按照技术协议和业主的要求做,运行方式也可以和业主讨论,当然对于自己来说越简单越好,这就看你怎么和业主交流了,在现场要灵活处理。

网友D:
改一下:那么就以6米为复归水位,4米做为泵启动水位,3米为备用1启水位,2.5米作为备用2启,2米作为备用3启

网友J:
对不起哈,怪我说的不够清楚,还有些地方要改的,如下: 1》把水池从6米放到0米的时间改为2小时。 2》把每台泵每天的累计运行时间不超过10小时改为不超过20小时 TO:microtomato 1》是超声波液位计。 2》“大泵从0打到6米的时间要6小时,小泵要9小时。”是指单台泵运行时。 3》根据水位变换来决定同时开几台泵,如果水位低到极限,可以开启7台泵。 谢谢microtomato 请指教!

网友J:
TO:无奈的人生 时间我是用时间管理指令来计每台泵每次的运行时间,然后将时间累加,排队列时我是将累计时间长的排在后面,您认为这样可以吗? 谢谢您教了我另一种取时间的方法!

网友D:
to 龙の小七: 你用时间管理指令,在S7或MODICON中是哪一个指令?

网友N:
TO 无奈的人生: 当1、2#泵延时运行2小时后,1#`停止即给DB6.DBW1赋0,然后指定启动2#,也就是执行2号循环体,则请问停1号和执行2号循环体之间的连锁如何考虑,不会2项任务同时执行吧!!另1、2号延时运行2小时,这个条件是AND还是OR,我的理解是当1、2#号运行时也就是执行1号循环体,所以只有当1#延时运行2小时后,才能执行2号循环体,即所为的按序启泵!!以上为吾拙见,请楼上不啬赐教!!谢谢!!

网友N:
TO 无奈的人生: 当1、2#泵延时运行2小时后,1#`停止即给DB6.DBW1赋0,然后指定启动2#,也就是执行2号循环体,则请问停1号和执行2号循环体之间的连锁如何考虑,不会2项任务同时执行吧!!另1、2号延时运行2小时,这个条件是AND还是OR,我的理解是当1、2#号运行时也就是执行1号循环体,所以只有当1#延时运行2小时后,才能执行2号循环体,即所为的按序启泵!!以上为吾拙见,请楼上不啬赐教!!谢谢!! 另:能否把你做过的程序发给我一份(包含变量表),我是S7-300, 鄙人主要从事水处理行业的自动化监控,以后还要各位多多指点。 邮箱地址:huting0496@sina.com 不胜感激!!!!

网友J:
TO:无奈的人生 因前几天较忙,没上来看。在MODICOM中可以用RRTC指令读取PLC的时间,我是这样做的:当某台泵开始运行时读一次时间,结束运行时读一次时间,然后做时间差,再累加起来。这样做比较麻烦,还是您的方法简单些。其实我上面的问题简化了,因为水池用水不是恒定的,它的水位变化是不确定的,比如在某一段时间水位可能变化了2米,在另一段相同的时间可能变化了1米,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时变的系统,泵的开启台数要能适应水位的变化。用模糊语句来描述就是:在某一时段水位变化快、较快、较慢、慢等几种情况。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怎样把模糊语句转换才成精确的输出。由于小弟是第一次做这样的PLC的模糊编程。特来求教高手,请指点,谢谢!!

网友O:
re:龙の小七 在这样的控制中,我个人认为,最好用PID的控制方式,能恨好的解决你的问题。和和。

网友P:
个人感觉可以用先入先出表来做,以下做比较简单的说明(S7-200) 程序里只考虑了每2小时轮换一组泵,及从高压侧到低压侧的转换和从低压侧到高压侧的转换,没有考虑泵的故障退出问题,但是加上去应该不难。因为只是随便写了一下,也没有经过调试,程序可能会有错误,我只是写出来代表我的控制算法。 //Main LD SM0.1 R Q0.0, 7 MOVW +6, VW100 //最大填表数 ATT +1, VW100 ATT +2, VW100 ATT +3, VW100 ATT +4, VW100 ATT +5, VW100 ATT +6, VW100 ....... LD I0.0 //系统启动 O Q0.0 AN I0.1 //系统停止 = Q0.0 //运行标志灯 ...... LD Q0.0 CALL SBR_0 NOT R Q0.1, 6 //SBR_0 再假设你做一个定时器,且2小时到了后置M0.0位,则 LD I0.2 //低压侧投入(需两台泵) A M0.0 //时间到 FIFO VW100, VW200 FIFO VW100, VW201 ATT VW200, VW100 ATT VW201, VW100 ED //低压侧切换到高压侧 A I0.3 //高压侧投入(需加一台泵) EU FIFO VW100, VW202 ATT VW202, VW100 ........ LD I0.3 //高压侧投入(需三台泵) A M0.0 //时间到 LPS EU FIFO VW100, VW200 FIFO VW100, VW201 FIFO VW100, VW202 ATT VW200, VW100 ATT VW201, VW100 ATT VW202, VW100 ED //高压侧切换到低压侧 A I0.2 //低压侧投入(需减一台泵) EU MOVW +0, VW200 ........ LDW= VW200, +1 OW= VW201, +1 OW= VW202, +1 = Q0.1 //启动一号泵 ........ LDW= VW200, +2 OW= VW201, +2 OW= VW202, +2 = Q0.2 //启动二号泵 .......... LDW= VW200, +3 OW= VW201, +3 OW= VW202, +3 = Q0.3 //启动三号泵 ........... LDW= VW200, +4 OW= VW201, +4 OW= VW202, +4 = Q0.4 //启动四号泵 ................ LDW= VW200, +5 OW= VW201, +5 OW= VW202, +5 = Q0.5 //启动五号泵 ................ LDW= VW200, +6 OW= VW201, +6 OW= VW202, +6 = Q0.6 //启动六号泵

网友P:
sorry。。。先启动高压侧的那一段程序多写了个上升沿逻辑压入栈,应该和先启动低压侧一样!

网友P:
sorry...先启动高压侧那一段程序多写了个上升沿逻辑压入栈

网友Q:
虽然我看不太懂,但是我认为这才是一个论坛嘛 谢谢那些没有来灌水和我这个废话的家伙 :)

楼主(2004-04-06):
s7-300没有V变量,S7-200才使用V变量,可以使用M变量或数据块来完成,数据块作用特别大。

网友R:
今天这个话题和讨论太有意义了,这样的讨论太棒了,谢谢大家!

网友G:
大侠们好: 可以告诉我哪能下载到s7系列的资料 多谢了!!!

网友S:
听君们一席话,胜我读十年书!

网友T:
数据远传测控模块―――绝对便宜,质量可靠。 数据远传测控模块是我自己开发,自己加工,所以成本很低,我可以很低的价位让您满意使用。这些产品已经在我做的系统工程中多年使用,经过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质量稳定可靠,您可以随意测试,万一有什么质量问题,您可以随时退换。.同时希望您能做产品的代理。 如果你对我的产品感兴趣的话,可以发email联系。Ker81164476@163.com QQ号:59158288 产品类型 一.16路模拟量采集模块 AD精度:12位 通讯方式: RS-485/RS232可选 二.时间累计模块 可检测某-状态(开关闭合、高电平)的持续时间,远端可清零。 通讯方式: RS-485 三,RS232/RS485转换模块 隔离 四.二路12位D/A远程控制模块 1—5V,4—20mA 通讯方式: RS-485 五.开关量输出模块 8路开关量输出,TTL电平 8路开关量输入,4—24V,隔离 通讯方式: RS-485 六.脉冲频率测量模块 通讯方式: RS-485 七.脉冲信号累积模块 通讯方式: RS-485 八.开关量输出输入模块 6路开关量输出,4路继电器,2路TTL电平 6路开关量输入,4—24V,隔离 通讯方式: RS-485

网友J:
我所提的问题有关程序已经写出,并在实验机上通过调试。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索要。 注意:该程序只是在实验室调试成功,在实际现场应用则需改动很多。

网友U:
各位前辈,能否用三菱的解释,谢谢。

网友V:
to 龙の小七: 你的问题很典型,我很了解一下。能否寄我一份 EAMILL:JINGJIANQIU@SINA.COM

网友W:
哪有那么麻烦啊,设置V1为水泵工作的当前号,设置一个T和C组成的计时系统,计时周期为2小时,当达到2小时是给V1+1,然后比较V1的但前值,如大于5,就让V1等于0。以下不用说了吧

网友X(2004-05-09):
to 龙の小七:       你的问题我很感兴趣,想学习学习。能否寄我一份       EAMILL:whx1966@sohu.com

网友Y:
实践出真知

网友Z:
能否给我一份?dj986@tom.com,谢了

网友AA:
to 龙の小七:           你的问题我很想学习学习。能否寄我一份? 非常感谢!!!         Email:suanmeizi007@sohu.com

网友U:
to 龙の小七:               你的问题我很想学习学习。能否寄我一份?    非常感谢!!! yy.xzm.oo@163.com

楼主(2004-06-18):
大家好   有一问题请大家一起讨论讨论....有什么好的见解...谢!      有五台水泵,第一台固定用变频,其他的不是但功率相同,每台有一个手动/自动切换按钮,自动信号进PLC.压力给定值由PLC的AO输出给变频器,变频器自己调节.      一般要求是自动时变频的那台泵一直开着的,主要是剩下四台泵的投如问题??      要想剩下四台泵可以随意进行手动/自动切换,并且在变频主泵压力达不到时可以投入,在投入后过压可切除掉....      不知如何实现?有什么好的方法非常感谢!!!!

网友AB:
那位高手能帮忙解决恒压变频供水系统的编程问题? 水泵配置情况: 主泵4台,容量11KW 副泵1台,容量5KW 控制系统配置S7-200 CPU224 DI:14;DO:10 EM235 AI:4 ;AO:1 触摸屏:TP070 变频器:11KW 低压配电一套 动作要求: 智能变频调速恒压供水系统说明 一、 控制对象:主水泵4台(380VAC/50Hz/1.1kW/2930rpm)、副水泵1台(380VAC/50Hz/5.5kW/2930rpm)。 二、 控制系统配置: 1、 P L C 1套:硬件:S7-200CPU224+EM235+TP070。 2、 变频器 1台(380/50Hz/1.1kW) 3、 按钮、继电器、CB等电器元件。 4、 控制柜1个(全部集成在1个柜内) 5、 压力传感器1个(0-10bar 0-20mA或4-20 mA) 6、 压力开关:0-10bar 二、系统工作原理: 设备投入自动运行后,由压力传感器连续采集供水管网中的水压(范围0-10bar),并将其转换为电信号(0-20mA或4-20 mA)传送至PLC EM235输入I/O口。控制系统接受检测的水压信号与系统内部的设定压力进行比较和运算,如果实际压力比设定压力低,则系统发出指令控制水泵加速运行。如果实际压力比设定压力高,则控制水泵减速运行。当达到设定压力时,水泵就维持在该运行频率上。如果变频泵达到了额定转速(频率),经过一段延时判断后,如果管网压力仍低于设定压力,则控制系统会将该水泵切换至工频运行,并变频启动下一台水泵,直至管网压力达到设定压力;反之,如果系统用水量减少,管网压力升高,则系统指令水泵减速运行,当降低到水泵的有效转速(下限频率)后,则正在运行的水泵中最先启动的水泵停止运行,即减少水泵的运行台数,直至管网压力恒定在设定压力范围内。 总之,该系统是随管网压力的变化自动调节水泵转速或工作泵台数,调节供水量,达到恒压变量供水的目的。主泵循环方式为先起先停,后起后停。 系统设计有附属小泵1台(#4水泵),主泵4台,当供水主泵(#1、#2、#3、#4水泵)运行频率低于设定的有效频率(主泵频率下限)时,则控制系统就停止主泵工作,变频启动副泵(#5水泵)进行供水。当副泵运行频率低于设定的有效频率(副泵下限频率)时,系统停运。 副泵(#5)自动状态只设计变频运行方式,未设计工频运行方式,只有在主泵供水不足或供水量很小时才变频启动。不参与主泵(#1、#2、#3、#4)的循环起停。 一、 系统的主要功能: 1、触摸显示屏TP070(人机界面显示)(或TD-200):在触摸显示屏上,可通过触摸式按钮,灵活设定工作压力、频率下限、加速时间、减速时间、换泵时间、压力传感器参数(量程、校准)、水泵备用和退备等各种工作参数;能显示系统时间、管网压力、设定压力、各水泵工作状态等参数,并能在人机界面内查阅各种故障原因、处理方法和操作指南。 2、设备中,主泵(#1、#2、#3、#4)全部采取先起先停,后起后停,循环变频启动,循环交替切换的工作方式。 3、水泵切换压力误差设定:避免水泵在设定值附近频繁启动、停止。 4、定时换泵功能:为平均各主泵运行时间,设定定时换泵功能。当一台主泵连续工作时间超过设定值后,且有其它主泵处于“休息”状态,则变频器自动切换启动“休息”时间最长的主泵,并停止原工作主泵,以保证各台主泵运行时间均等,换泵时间可以任意设定(1-720小时)。 5、故障处理功能:当自动状态发生故障时,系统能自动转换至工频 运行,确保供水不间断,并发出报警,通知值班人员维修。 6、爆管保护功能:当管网发生爆管后,设备自动停止运行。并发出报警,通知值班人员维修。 7、停电自恢复功能:电网停电后再来电,设备能自动启动运行。 8、手动功能:当系统处于手动方式时,各水泵均可以在控制盘上通过操作启动、停止按钮,启动或停止水泵。 9、低水位保护功能:当系统接到水池低水位信号后,控制盘水位低灯亮,设备自动停止运行(手动也不能启动任何水泵),同时发出报警,通知警卫值班处理。水位恢复后,设备能自动启动运行。 10、马达过载保护功能:当任一台水泵发生马达过载时,盘上过载指示灯亮。此时,该水泵退出系统控制(进入退备状态),待该水泵热继电器复归后,该泵自动转到“休息”状态,随管网压力起动、停止。 11、控制盘上安装4台水泵(#1、#2、#3、#4、#5)启动、停止按钮,可在手动状态对任意水泵起停操作,自动状态时,全部启动、停止按钮失效。安装自动、手动切换按钮和自动、手动指示灯,用于手动、自动切换和指示。4台泵均安装工频、变频运行指示灯,指示各泵的运行状态。安装水位异常(水位低系统停运并报警,高只发报警)、系统超压、马达过载、电源监视指示灯。安装电流表、电压表、触摸显示屏。 12、管网超压保护功能:当系统压力,超过设定的安全压力时(压力开关),系统切泵直至停止运行。 二、 需要贵公司提供以下服务: 1、 提供PLC(CPU224+EM235+TP070或TD200)及相关配件。 2、 系统编程软件和用户程序、组态。用户可以做任意修改,不加密。 3、 变频器(假如价格合理,可以一同发货) 4、 继电器和接触器和热继电器及附件(假如价格合理也可提供) 与我公司建立合作关系后,每年均有5-8套的用量,请贵公司从长远考虑,酌量报价。 谢谢! 宏达科技责任有限公司 2004年06月5日

网友AC:
microtomato老师:我是一个初学者,能否将你的6泵循环控制的梯形图发一份给我,两泵的也行啊。谢谢您了!!!!!!!!!

网友AD:
step7里有一个堆栈指令先进先出可用于泵的切换

网友U:
用三菱的查找最大,最小值就可以写出来了,不用上面的那么麻烦。

网友AE(2008-07-31):
呵呵;看这个图吧;

看不明白的话就没救了;

网友AF(2020-12-31):
引用 网友B:
还有,我用的S7-300,再STEP7 V5.2里该如何定义V变量?...



数据类型应该是字吧? 直接用全局变量数据块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