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微波炉的屏蔽

楼主(2004-03-05):
两个问题不明白: 1 电磁波在微波炉内反复折射,理论上不可能存在死角。但我做过实验,微波炉的确不能杀死蚊子。 2 微波炉5面是金属,可以防止电磁波泄漏,但正面的玻璃门内只有一层金属筛网作屏蔽,应该不能完全将电磁波屏蔽,将手机放入炉内,仍可拨通,证明了我的想法。按理,手机电磁波的波长比微波长,强度更是弱得多,手机信号可以通过炉门,微波也一定可以。为什么呢?

网友A:
1。你可以换一只有鱼的金鱼缸试一下 2。微波炉都是有最低泄露值的 3。我问你一个问题,怎样控制微波的大功率直线传拨,具我所知微波可对物体进行切割,请问如何控制。

网友B(2004-04-04):
但正面的玻璃门内只有一层金属筛网作屏蔽---孔的直径小于波长的1/4(忘了,还是1/2?)就可以挡住微波了!量一下孔径,看看你家微波炉的波长!

网友C(2006-10-12):
波导对面的那排网是起什么做用的???
xiangaiyan@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