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oneywell LCN UCN 通讯故障

楼主(2004-03-05):
我单位Honeywell DCS系统 经常发生LCN 或UCN 通讯故障报警,经常是出现红颜色报警。好像这种现象Honeywell DCS系统很普遍。对系统危害大吗?如何处理?请指教!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回答我的问题?我单位的一套Honeywell DCS 由于UCN- A 一直故障报警,已经影响到UCN-B,系统已经开始出现通讯中断现象。清洗紧固各个联接头都没有效果。

网友A:
您可以来电吗?025-86630004

网友B:
可能是硬件问题,比如板卡、MIN卡上内嵌的MODEM等,

网友C(2004-06-23):
你的ucn噪音是慢慢涨的还是有突变?查查你的噪音值有多大?几k还是几十k?

网友D:
我这里是1个2个逐步涨上去的,速度较快,但也不是突变,RESET后半天就到几K,请问是何原因?谢谢

网友C:
楼上,你是那个厂的?

网友C:
是每个节点都平均涨的吗?要是这样的话你还是查查你的接地问题。要是某个节点很大的话,那就看看tap上的drop电缆

网友D:
仪征化纤

网友E:
这是Honeywell的TDC3000或TPS的通病,估计没有办法彻底解决。接地也许可能是其根源,因为其网络系统可能设计的太苛刻了,但标准如何界定或如何解决,天知道!。

网友F(2004-07-27):
重新铺设电缆,对有弯度的地方重点检查,减少弯度,相信能解决。

网友G(2005-06-20):
我们哪里出现这个问题后,是这样解决的。HPM柜里的那几个UCN网的TAP没用的头是用终端电阻帽盖上的,电阻帽上有一条小链子连接机壳接地,把那个小链子统统剪断后就OK了,现在快两年了,没有发现问题。(我已离开原公司,半年没碰系统了,现在做工程了)

网友H:
LCN和UCN是冗余的,一条出现故障一般不会影响通讯,你的电缆或连接一定有问题,我们的系统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I:
检查一下UCN 两端的TAP终端电阻 不能相差的太大 75 如果两个终端在两个不同的控制室,室温最好也不要相差太大。否则很容易产生噪音干扰。

网友J:
UCN电缆报警在TDC3000和TPS中很常见,是因为网络中噪声累积引起的。遇到这种问题一般就是把各个接头重新插拔就可以了,要是噪声累计太快就更换UCN电缆,一般能够解决问题。HONEYWELL对这种事情都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K:
你可以试试下面的方法: 松动松动终端电阻,然后紧一下. 在回到UCN和LCN网络诊断界面把噪声干扰复位一下.

网友L:
怎么都是ucn,我这lcn总是报警,并出现过所有操作站,看不到数据的情况,不知有何高招?如何判断问题呢?

网友M:
我们这儿lcn报警是这样处理的,调出网络诊断画面,把通讯故障记录次数复位,然后切换一次电缆。再回来看诊断画面。能看出是哪儿有可能出现故障,逐一排除。比如是在2#us,那末就对他的lcn接头,us卡件进行清洗。一般会正常。

网友N:
小人我遇到过HM节点上的硬件故障,结果按照上述方法噪音总是会出现在节点号最低的操作站上,有时就会出现在所有的操作站上,严重的就会看不到数据,看看是不是CLCNA/B或者是HM和NIM节点的硬件有毛病! (头发长见识短,请各位英雄指教,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O(2005-08-15):
我对HONEYWELL的LCN和ucn通讯有关的硬件进行了彻底的研究, 噪音一般都是由于硬件故障,连接错误引起的,很少是由于 外界噪音干扰产生,如果上述情况都对的情况下是不会有噪音, 如果谁有这方面的问题,我可以保证给你百分之百解决。 sctjllp@sina.com

网友P:
更换你的UCN 电缆

网友P:
如果LCN 报警,更换节点处MAU 试一试

网友H:
不会影响通讯

网友Q(2005-10-19):
检查系统的接地.把电气地,逻辑地分开.接地线最好在4mm^2以上.我公司TPS以前也曾多次出现此问题.后我检查接地系统,发现一个TAP外壳接地线把电气地,逻辑地接在了一起.分开后两年多再也没出现过报警.

网友R:
断开所有的接头,检查全部电缆和终结电阻的通断和阻抗特性,如无问题检查分配器,HONEYWELL对网络要求很严格,一定要按标准做,分配器的进出口一定不能接错,所有的接头都要用小扳手紧固。接地也有很大的影响。排除线路故障后可确定网络内有板卡损坏。

网友S:
LCN报警的话,通过系统状态,进入到LCN通讯状态中,看哪个设备错误计数多,故障点就在那里。如NIM,操作站,HM等,操作站一般是MAU故障,NIM一般是LCNI/O卡和MODEN卡故障,HM一般是LCNI/O卡故障。将那点SHUTDOWN后,更换和检修,LCN报警会消除。
UCN报警,一般是TAP接头,终端电阻故障,主,分支电缆重新断开再连接便好。

网友:
LCN的故障一般是先检查LCN电缆电阻是否过大(断开所有节点用万用表测电阻),三通的情况,终端电阻的情况,如一条缆总故障的话先检查是否有交叉,再移次给各节点送电检查是否是LCNI/O卡故障,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
UCN的故障中噪声大的节点一般不一定是故障点,处理故障时大家不要被迷惑。

网友T(2009-02-17):
与同行资源共享您好!我这儿TDC3000 最近两条缆频繁报警,即呈现FAIL,并常同时报警,且导致HPM至FAIL OR ALIVE,影响与GUS的通讯,麻烦您帮着分析一下,怎么在线排查解决?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网友U:
H家的系统应该没有D版的吧?为何不直接问他们的技术支持部门呢,相信大部分的问题可以通过电话支持解决

网友V:
接地问题直接影响UCN和LCN,将没个TAP和NAU都接地,且独立接地,另外检修时将所有接头用无水酒精清洗后迅速连接,用力矩扳手拧紧,注意听到力矩扳手发出声音后再凝半圈以上,保你一年没问题。

网友O:
梦侠 你好,这里边的很多同仁提了很多有建议性的办法,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没有。如果还有问题,可以来电咨询。022-24677470,刘

网友T:
与同行资源共享您好!

谢谢您的回复!这两天我正忙于排查,重新清洗了终端电阻,更换了个别TAP,换了interface card,等,虽然没出现HPM FAIL,但还有线缆报警,有时A缆,有时B缆,只是没那两天频繁。估计还是接地的问题,明天准备把地线浮空,试试。

网友W:
我们单位的也是这样啊,有人说和环境的湿度有关,我们在北方,湿度才20,说是静电干扰,是不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