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质量流量计

楼主(2004-03-05):
我公司的生产控制工艺现在使用称重计量罐进行配料的,两种物料先后投入,由于连接件比较多,电子秤经常出问题,我想用一下质量流量计进行控制,不知现在的质量流量计稳定性和精度如何,请同行们能给提供一下哪些厂家的比较好。

网友A:
质量流量计比较贵,进口的质量流量计精度很高,譬如思伦伯谢等

网友B:
http://www.kem-kueppers.com.cn 这里有质量流量计了

网友C(2006-02-07):
艾默生质量流量计最好 ,我们用了很多

网友D:
这种问题没必要用质量流量计,其实用一个精度比较好的流量传感器加一块定量控制的仪表就OK了,这样的造价比用质量流量小了很多,效果未必比它差哦!有兴趣的话13527853674陶先生

网友E:
西门子(原丹佛斯)单管系列不错,MASS2100,口径偏小,最大DN40,

网友F:
我做过着类项目,用流量计、电磁阀再加定量控制仪就可实现。

网友G:
我公司也需要质量流量计,不知哪家公司的产品对气相和液相同时存在的流体计量的精度比较高?

网友F:
质量流量计多得是,但我不能具体告诉你厂家型号,免得大家说我有做广告之嫌,你可以随便在网上搜一下或者发条求购信息就可以了!

网友H:
你原来使用称重计的,是什么物料阿,可不可以用质量流量计阿。

质量流量计应该是埃默生得比较好,不过价格也很高。

网友I:
质量流量计稳定性和精度不错!
不过称重更应该好啊。你再找找原因。

网友J:
如果是液体的介质,我公司有各种瑞士、德国产的椭圆齿轮流量计和腰轮流量计,价格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便宜还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