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主站会影响波特率吗?

楼主(2004-03-05):
我正在做一个配置方案,Profibus-DP总线上设两个S7-300作为主站,主站1和几台变频器、几个S7-200从站连接,主站2和ET200远程I/O连接,两个主站之间通过MPI协议交换数据,设两个主站的初衷是各司其职,提高实时性。这样总线的波特率还能上到12M吗? 还有一种方案就是只设一个主站,处理所有的从站及远程I/O。这两种方案中哪种更快呢? 恳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小弟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A:
如果两个主站间用MPI协议的话,就没有必要把两个主站的设备放在一条总线上,分成两段总线,不是更好吗? PROFIBUS总线的通讯速率,是与电缆长度有关的.只要长度不超出限制,达到所需的速率就不成问题.

网友B:
建议做成两个分系统,节约总线带宽,不过这样会花掉两套电缆 波特率与有几个主站没有关系,主站多了,网络的呼应时间就慢了

网友C(2004-05-18):
我想顺便问一下如何用MPI实现两个主站之间的通讯!小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