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求助

楼主(2004-03-05):
请教! 哪位大虾有三菱PLC与电脑通讯连接线的资料。请指教。谢谢/ E-mail:shaochuan1@163.com

网友A:
SC_09国产的不过7,80。

网友B:
CHINALXL@126.COM www.chinalxl.ebigchina.com

网友C:
很好做,难不成你要自己做了再卖么,买也不过3,40

网友D:
這個資料我有!你是哪兒的? zhao-xiaojun@163.com

网友B:
我下想学做 不知道各位是否能给我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E:
我也想要一些这方面的资料。shuiyeyi@163.com 谢谢!

网友B:
哎~~~,做工控人难哪,自己做的常出问题,弄不好会搞掉通讯口的,如果确实需要,自己买一根吧。 如果是小Q的话,呵呵,[完全可以自己做的,里面没转换电路,我就有图的,用五芯键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