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有关iFIX报警

楼主(2004-03-05):
我使用的是ODBC产生的报警事件,保存在ACCESS数据库中,现要将选择出来的报警按时间排序显示出来,可是经常出现时间紊乱的情况.我估计是因为ODBC产生的报警时间比如2003-5-5和2003-10-5这两个,会将10月份排在5月份前面.我自己保存的记录都直接格式成yyyy-mm-dd这种格式,不会出现上面的情况.可ODBC产生的报警是直接生成的,有什么办法在比较时不出现上述情况呢?我的QQ:20844966

网友A:
把ACESS时间字段定义格式限定呀。 或者直接用VBA编程 按指定格式写讲去 怎么转化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B:
还可用msde 来代替access . 在功能和容量上msde 比后者好得多. 只是安装盘大一点 (50M左右)

楼主:
我发愁的正是如何按指定格式写进去,我启用的是ODBC报警服务,直接就写进去了,我怎么能改? 再请问诸位,你们是如何保存报警信息,并能让用户任意查询的?

网友C:
把系统时间的格式改一下试试,我当初用INTOUCH的时候就这样高订的!

楼主:
任哥,怎么改?说得详细一点,好不好

网友D:
to 半生缘: 在系统的控制面板里的区域选项-日期里,短日期格式改为yyyy-mm-dd

网友E:
你可以试试几种格式,绝对行!

楼主:
知道啦,谢谢各位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