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式、电容式接近开关

楼主(2004-03-05):
请教大虾们:应该怎么分辨电容式、电感式传感器?还有霍尔式、磁感应式?谢谢!!!

网友A:
突然想买几个接近开关,但到网上搜了半天,烟台竟然没有此方面登记,请烟台的工控友们告知一下那家有卖,P+F/TURCK/OMRON等品牌。谢谢 DCHUANGYB@hotmail.com

网友B:
上面的大虾: 电容式的距离是比电感式的长,能对一般的物体感应,而电感式的只对金属感应。如有不明白的可以打电话来问。 金正

网友C(2008-05-15):
只能检测金属的是电感式,能检测非金属的是电容式

网友D:
电容式接近开关,电感式接近开关,光电开关,霍尔开关,海德编码器销售店,QQ:378241930。http://shop35256742.taobao.com/ 我的淘宝店铺,可以看具体的参数资料,免费提供。

电感式主要检测金属物体,电容式可以感应金属物体和非金属物体。光电开关也可以感应金属和非金属物体,但是他的感应距离比接近传感器要长,激光的光电开关可以感应几十米以上的都有(对射)。

网友D:
霍尔开关感应磁体。电容式接近开关,电感式接近开关,光电开关,霍尔开关,海德编码器销售店,QQ:378241930。http://shop35256742.taobao.com/ 我的淘宝店铺,可以看具体的参数资料,免费提供。

电感式主要检测金属物体,电容式可以感应金属物体和非金属物体。光电开关也可以感应金属和非金属物体,但是他的感应距离比接近传感器要长,激光的光电开关可以感应几十米以上的都有(对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