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场总线与传感器

楼主(2004-03-05):
我们做的是锻压机主缸压力的检测与控制,由于主缸压力很大有100吨,并且由其形状决定, 准备采用轮幅式压力传感器,初步决定采用中航电测仪器公司的H2A或是蚌埠日月公司的SM10 并且精度要求不高,请各位行家推荐几款合适的变送器,当然有好的压力传感器也可以推荐一下,并且整个控制系统采用分布式结构,基于can现场总线,我想咨询一下变送器出来的信号送 到现场总线还要经过那些装置,是否光是设计智能接口即可.

网友A:
一种方法,如果压力信号的上一级 是诸于PLC等逻辑控制器,只要配上合适的模块即可。但前提是PLC本身支持CAN总线接口,如果没有的话,就必须在PLC和总线之间加转换器。但好像这种方法成本太高,除非PLC还有预留有模拟量输入接口和PLC支持CAN总线。 方法二:买带CAN总线接口的变送器。直接挂在CAN总线上。

网友A:
现在支持CAN总线的变送器很多,自己设计好像不太划算。

网友B:
锻压机用的油缸用美国MTS位移传感器就最好的了.安装方便,现在很多锻压机厂都选用这个牌子,他能控制油缸的行程,有兴趣可看看我公司的网址:www.mtshk.com.hk. 曹工 电/传:020-83184369 013322816394

楼主:
你好荣仔我是安徽人,你的信息很有价值,我想请问一下,关于锻压 机顶出缸位移检测的问题,由于顶出缸是镶在锻压机工作台里的,周围的空隙很小,一般的电子尺根本放不进去,我想请问以下,你们公司是否有这类位移传感器能够帮我检测出顶出缸的位移,我的电话是13572239453,可以发短信给我,也可以继续发帖子,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