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数据传输

楼主(2004-03-05):
请问: 我从现场采集到的数据传输到我调控中心的PC机上显示,中间需要经过哪些设备?(主通信方式为DDN专线,GPRS为附)

网友A:
你如果用有线DDN方式,你需要在现场和中心各配一个MODEM.如果用无线GPRS需要在现场放置一个GPRS终端即可. QQ号:237469774

楼主:
请问:除了猫以外,其他的设备还有哪些,能否用箭头的形式表示出来 数据------?--------PC机 我的邮箱是hf79@163.com 谢谢!!!

网友B:
现场仪表(可通讯)--〉串口线---〉Modem-->电话-----------〉Modem---〉串口线---〉计算机。是这样吧。远程检测应该没有什么附加设备

楼主:
通讯系统是一个网络,组成这个网络的设备都有哪些?不单是GPRS,DDN呢?

网友C:
有三种方式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1、用gprs无线数据传输终端。(串口设备GPRS无线联网服务器EIC-CG12)

2、如果数据量不是很大的话还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来传输数据,即需要SMS数传终端。(串口设备短信服务器EIC-CS12)

3、用以太Modem,这个是有线数据传输方式,可以省去大笔租用专线DDN的昂贵费用。(工业级以太ModemEIC-EC20)

详情请见http://www.eastcent.com 或与我联系邮件:sales@eastcent.com 电话:010-51581166/77/99

楼主:
RS232: 谢谢你的回复,我的这个系统是应用在天然气行业中,必须保证数据的实时、可靠性,第二种方式不太可行,关于以太Modem 有详细介绍资料么,给我传一份。 谢谢!!!

网友B:
采用以太网进行数据传输,可靠性、实时性得不到保障,如数据重要,建议采用专网,自己搭建或租用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