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dows xp下DCOM配置请教

楼主(2004-03-05):
用delphi照例子写了一个很简单得DCOM server和Client,在本机上测试成功,server和client同放在另一台机子上也可以通信,但把client放到另一台机子上,server在本机却提示说服务不可用。用client连别的没有放server的机子提示是没有注册类别。这说明client是找到了本机的server,但为什么却是服务不可用??? 想向各位高手及老师请教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要配置xp的DCOM,该怎么配置。 谢谢啦:P

网友A:
得按步就班 1. 在客户机上安装server 2. 在客户机上设定 server 的DCOM为远程服务机器 3. 在客户机上删除server 的exe文件 4.在服务机上配置相应的权限. 5.运行 client 进行连接.

楼主:
谢谢邓版主的回复! 可是我不是很明白,怎么把server的Dcom设为远程服务机器,服务机上的权限又怎么配置,能说的详细一些吗?谢谢啦 :P

楼主:
DCOM配置了,但是在本机可以传递参数。但用另一台client连接本机的server时,只能把server启动起来,却传递不了参数,这是怎么一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