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VF-8Z跳"SC1"

楼主(2004-03-05):
我现在有一台松下VF-8Z变频器,输入和输出块都是好的,驱动电路也是正常的,检测的霍尔元件也是正常的,但是,送电后一启动就跳“SC1".不知是何原因?请李春发老师指导是那里出了问题?

楼主:
求助松下VF-8Z跳"SC1"》 我现在有一台松下VF-8Z变频器,输入和输出块都是好的,驱动电路也是正常的,检测的霍尔元件也是正常的,但是,送电后一启动就跳“SC1".不知是何原因?请李春发老师指导是那里出了问题? thc2004@163.com

网友A:
加速时瞬时过流,首先检查散热问题,如果空机都跳SC1说明输出模块故障

网友B:
还是模块问题,测一下模块输触发端各路电阻是否一样!

网友C:
检查输出部分的光藕PC817坏了一只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