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运动控制
help SIEMENS FM354 如何使用

楼主(2004-03-05):
SIEMENS FM354 如何使用 在调试过程中,JOG模式下,在监视框显示速度为0,实际速度不为0,维持上一速度,电机继续转,为什么,需要设置那 谢谢!

网友A:
354在JOG模式下调试时应是按下PC的空格开始运动,松开时停止,你是否未调整零漂和编码器有问题,也可查下使能,还有应用中的同步问题.

网友B:
编码器的接线对吗?最好确认一下。

楼主:
SIEMENS FM354 与 MITSUBISHI MR-J2S-200A 驱动器如何接线 此问题出在SIEMENS FM354 位控模块 与 MITSUBISHI MR-J2S-200A 驱动器上。 在调试过程中,JOG模式下,在监视框显示速度为0,实际速度不为0,电机维持上一速度,电机继续转;在开环模式下,可以控制电机转、停。不知是否与SIEMENS FM354 和 MITSUBISHI MR-J2S-200A 编码器反馈连线有关,如是此原因,请问如何接线。 我目前接线为6棵线(A相、B相、Z相) 谢谢! 郝人

网友C(2011-07-13):
354与日系伺服连接挺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