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abview可执行文件怎么编?

楼主(2004-03-05):
各位labview的高手,我现在用labview做课题,但不知道怎样把应用程序变成可执行文件,哪位知道,请帮个忙,小弟在此谢过了!我的邮箱 jackyli1977@sina.com

网友A:
你到http://www.shiningt.com.tw/techno/lvexe.htm 去看看,或许对你有帮助 不过是5.1的版本

网友B:
tools-->build application or shared library就可以了 不过在6i版本以下还需要在弹出的对话框的source files选项卡里 点击add top-level vi,然后添加你的程序,是最外层的那个程序,然后点击add dynamic vi添加你的这个vi的所有子vi。在target选项卡里的destination directory里填上生成exe的目录就可以了,其它的你可以先不用管。

网友C:
我用上面这位同学的方法试过,可就是说找不到子程序,我是静态调用的子VI,我在其他机子上也安装了Runtime-engine,可就是说找不到子VI,主程序能打开的,怎么回事啊!

网友D:
我也是lv编程者 请问把程序转变为可指行文件系统都需要什么软件支持

网友E:
我的是6.1的但为什么tools里面没有所说的build application呢?请告诉我!

楼主:
build application 是要单独卖的,只有ni公司有。 听说清华电机系ftp上有,但那个ftp我登陆不上,没有密码,有谁知道,请帮个忙,告诉我,或是谁有,给我发一份,jackyli1977@sina.com

网友B(2004-04-07):
6.1的professor版才行的。 to:王文彬 你是不是子VI没有链接上去,搜索一下看看。

楼主:
技术性问题: labview中while循环定时为10分钟,档案下停止开关时,while循环为什么不能立即停止? 我也试过书上说的方法,用一个sequence structure把布尔开关量放到里面,形成数据相关,但还是不行,请哪为高手给予指点,怎样让while循环立即停止。

网友F:
我的LabVIEW6.1上也没有...

网友G:
1.browse菜单/show vi hierarchy 2.tools菜单/build application or shared library 3.source files/输入主vi文件名 4.target/target file name/输入要生成exe文件名/destination diretory/输入保存此文件的目录 5.build/done 这是我曾经在清华的bbs上看到的,在结合我自己做的经验.你看可不可行.我用的7.0版本.

网友C:
Need app builder or labview PDS

网友H(2004-05-18):
可不可以告诉我怎么建立子VI呀,我是新手,不太懂啊

网友I(2004-07-31):
pigbaby 的方法我式了一下,将Ni给的一个简单的例子做成了exe文件 我用的是LV7.1,不知道其他版本如何 BTW:是不是7.1只有专业版? 我用的是从网上下载的版本 除了没有Device Driver 的CD外,好像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网上下载的,它和正版的相比有哪些限制? 不好用的话,就让老板去买一个正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