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风机变频节能率

楼主(2004-03-05):
请教大侠风机用变频的节能率:煤气站55千瓦加压风机,110安额定电流,50安实际运行电流,额定风压16000帕,实际用风压8000帕,风门开度30%左右,请问用变频改造后节能率会达到多少?请有经验专家指导。

网友A:
按电流算就可以!

楼主:
请问李老师不接变频器如何计算和分析预测?急需向领导汇报。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A:
难以精算!大约节一半电!

网友B:
大约44%左右

网友C:
我有专门JAVA机可算节能。VACON给的,不知还来得及么?

网友D:
节约一半是不可能的,大约有百分之二十左右

网友E:
赛普变频器在海化集团热电分厂的应用 随着现代企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利用新技术来提高企业生产装置的管理水平和节能降耗已是各企业首选的方法之一,变频节能技术的日益成熟,已深受国内企业广泛接受和应用。 海化集团热电分厂#6炉为250T/H锅炉采用离心式风机,配置功率为315KW,电压为380V的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风门采用档板调节,正常运行开度为50%左右,形成档板两侧风压差,造成节流损失:同时风机档板执行机构为大力矩电动执行机构,故障较多,风机自动率较低。为此我们对引风量调节进行变频器调速技术改造。以达到节能降耗及提高调节自动化水平。 一、 采用变频器调速后的效果预测 ① 利用变频器作为风量的调节器,最直接的效益就是节能降耗。用户可根据自己的改造对象进行初步分析计算,以了解改造后节能的投资回报率及风机运行的一些基本参数。 ② 采用变频调速的主要特点是消除或减少档板的节流损失,节能的效果与风机的性能、运行工况、档板的开度有关。 针对于热电厂风机实际运行情况,我们决定运用我们SAP500G系列变频器为其改造,其主要特点有: SAP500G系列交流变频器采用磁通矢量PWM控制技术使低速负载能力可达到200%的额定转矩输出:内置PLC程序控制 第一页 运行功能;RS-485计算机网络接口群控功能;多种控制、操作方式、齐全的保护功能;独有的电压失速和电流失速自动调整保护功能。 二、 变频器控制系统的应用与调节 在保留原控制系统的情况下,我们所应用的SAP500G系列变频器可通过在控制柜门“远控/本控”开关的切换实现“本机控制”与“远方控制”。变频器的控制调节还通过负压调节器接受炉膛负压信号和来自送风系统的反馈信号,经过PLC综合运算向变频器控制端输出4-20mA的电流信号,调节变频器输出频率,从而改变电动机的转速,改变风量,达到稳定风量的目的。如图1所示: 图1 三、 运用变频技术后的改造效果 ① 实现了风机的软起动,软停止,减少了对电机、变压器等设备的电流冲击,起动平稳,大大减少了对起动设备的维护工作量和起动故障率。 ② 电机运行参数可直接显示,保护功能齐全,有完善的故 第二页 障诊断记录功能,有利于迅速查找和排除故障。 ③ 采用变频闭环控制后,风压及风量的调节简单。可以把档板全部打开,这样不仅减少了风阻,而且压力相对稳定,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 ④ 节电效果十分显著,海化集团热电分厂离心式风机为全天24小时工作,除去检修时间,按每年工作360天计算,如电费按0.85元/KW.h计算,则每年可节约电费共约10万元, 赛普电气——致利于电机的完美控制! 电话:0536-6289671 013791885320 传真:0536-6289691 邮箱:ding8805@tom.com 邮编:262400 联系人:丁孝东 地址:潍坊309国道356KM+600米处

网友F:
雅各宾,如果免费的话能否给我一份?ge-yan@sohu.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