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配电柜的远程控制问题!

楼主(2004-03-05):
请问大家,我单位有一个远程控制的开关灯系统. 不过在控制过程中老出现plc死机的现象,需要人跑好远到配电柜上去复位送电. 我想问有什么方法使plc在死机时能够远程控制它使它复位! 谢谢!

网友A:
厦门桑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Xiamen Saro Technology Co,.Ltd. 以往,路灯巡查对于市政部门来讲是一项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的工作,现在GPRS网络在这一领域的应用使巡查工作实现了自动化。厦门桑荣科技有限公司与系统集成商共同为市政部门专项开发的夜景照明监控管理系统,采用先进的GPRS网络,集计算机、通信、机电、自动控制等多种先进技术于一体,成功实现了对夜景照明系统和路灯的实时监控和管理,确保高效稳定,全天候运行。 与其它城市的夜景照明系统相比,它的优势很明显。该方案采用的中国移动GPRS网络,是向第三代移动通信发展的主流技术和必由之路。具有永远在线、快速登录、高速传输、按量收费和自由切换等优点,克服了有线通信、无线集群、CDMA等通信方式所存在的建设周期长、投资规模大、网络覆盖差、技术不成熟、终端支持少等缺点,提高了系统的科技含量,保证了系统的稳定性,大大减少了系统的建设投资和运营费用,并为将来系统升级打下良好的基础,是目前最为理想的夜景照明监控管理系统。 无论从功能还是从可靠性来说,没有一个无线网可以与移动通信网相比拟,总体来说,有以下优点:一是覆盖地域广,目前移动通信网在全国的覆盖率95%以上,非边远地区覆盖率几乎100%。二是通信距离远,在任何场合都可以设中心站。三是网络可靠性高。首先网络有较大的冗余设备及信道;其次设备复用;再次,一旦基站在特殊情况下损坏,抢修非常及时。四是稳定性好,一方面抗自然干扰的能力强;另一方面频段专用,不会受到人为干扰。五是不用与无线电管理部门交涉,也不需交无线电管理费。 GPRS是移动通信网中的一种新技术,完成了无线Internet接入,这种技术在数据传输时,将数据进行分组(TCP/IP)传送,并提供透明通道。网络容量仅在需要时才分配,一旦分组完成发送任务,信道容量立即释放,所以提供了即时连接和高效传输,实现了实时在线的功能。因此,它是一种经济高效的分组数据技术。 以GPRS作为远程测控系统中的通信信道,与原超短波数传电台相比有以下优点:一是覆盖范围大,易组成大网络,需带终端多时,只需增加中心站与移动通信网络的带宽,比如采用DDN专线等;二是中心站可根据需要设定;三是通信速率高(目前网络提供20Kbit/s), 实时性好,数据量大;四是通信稳定可靠,抗干扰能力强,几乎无障碍物阻隔的问题;五是性价比高,包年费用为500~600元/年左右,半年运行费用为300元/年左右;六是不需交无线电管理费。组网方面主站和从站设备均可使用动态IP和固定IP两种工作方式,当组成小规模监测网时,主站和从站均采用动态IP方式,也可采用动态域名解析使用公网,可节省费用(不用专门租用DDN等专线);组成大网时,主机可采用固定IP,并用专网,以提高系统的效率,但在条件不具备时仍可使用动态IP和公网,此时效率仅比固定IP低0.2%。

网友A:
你应该解决好为什么PLC死机的问题。 1 可能是因为程序编制有问题---》检查重编 2 可能是干扰问题造成------检查电源、接地信号等等。 3 PLC产品的问题老化等等-----换换吧。 4 是否可以利用看门狗软件解决此问题。 仔细试试吧???? ×××××RTU的工作温度在-40-70度,工作稳定,不死机××××××××

网友B(2004-04-05):
PLC死机1 是程序编制有问题, 2 是外围干扰因素. 可与我们联系: 上海英硕自动化科技公司 地址:上海龙曹路51弄17层 联系人:于先生 021-64511219,54484287

网友C:
通过公用电话网络进行通信,通过你的手机,小灵通,固定电话利用DTMF信号对远方的配电柜开关系统进行控制,无需专用布线,价格低,使用方便等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