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n

楼主(2004-03-05):
#include "extcode.h" 在与c语言接口时,#include "extcode.h"这个头文件找不到,为什么?我用vc++6.0

网友A:
那应该不是 VC++6.0 内建的文件, 所以要由您提供给 compiler 才行. 您可以指明路径, 或将该文件 copy 一份放入 该 project folder 下.

网友B:
extcode.h is not a built-in header file of c compiler.You must include it manually.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how to use CIN,please refer to the LabVIEW bookshelf in "help", and then search with the key word "external",you will find the .pdf file of how to use external 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