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交流伺服电机低速性能问题

楼主(2004-03-06):
大家都说交流伺服电机的低速性能好,具有低速平稳。 我想向大家打听一下,此低速到底是每分钟多少转? ——是零点几转/分钟?还是几转/分钟? 希望大家能够提供有根据的数据,如数据的出处? 我在此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实际上直流伺服电机的低速性能更好。几转/分钟就应该算低速了,在下也没有这项指标的具体标准,重要吗?

网友B:
楼上说得不错,直流电机低速性能要好一些。你最好查一下零速死区的宽度,这个指标直接决定低速最小转速。

网友C:
不知你所谓的平稳性要求具体有指标吗?你要求误差为多大呢?我们专门针对松下伺服电机做过实验并采集了数据,但说实在的,还是会跟你的负载情况和你增益的调整来做最后的判断,建议自己做实验!

网友D(2008-04-29):
你要求低速,不如用直流伺服能好些。

具体转速,和负载、增益调整、品牌都有关系

网友E:
要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的,如你的负载,应用的场合等。也没有必要知道啊,你自己拿个伺服去试试不就行了,重要的是满足你自己的要求

网友F:
交流伺服电机的低速性能主要取决于电机反馈码盘的分辨率,如果是2500线的,我们就做过最低转速0.25rpm,当然我指的是额定负载情况下。对于日系电机他们的低速最多也就是1rpm左右。欧美电机的低速性能相对要好很多,原来的科尔摩根的伺服甚至可以做到24小时一转的水平。如果对这方面有兴趣可以和我联系咱们一起探讨下。e_mail:xwszlp@126.com

网友G:
根据直流伺服和交流伺服电机的驱动原理,应该是交流伺服电机的低速性能更好才对呀,怎么都认为是直流伺服电机的低速性能更好呢

网友H:
不知楼上几位提到的电机的低速曲线是怎么拉出来的?用示波器吗?具我所知,一般厂家驱动器出来的曲线都是经过整定的,不是真实的曲线.本人对上面的一些数据持怀疑态度!!

随便说说.我见过的比较好的欧系电机通过示波器拉曲线,额定负载的情况下最好情况可以作到0.2RPM,并且没有爬行现象,.科尔魔根的电机用过,24小时一转没调出来过,可能是我水平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