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关于编码器

楼主(2004-03-06):
请教: 绝对编码器与增量编码器有什么区别?在功能上有何不同? 如果选择用于定位,哪个更好?

网友A:
去查一下编码器的资料,你就可以明白.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绝对编码器的计数是不会在掉电时丢失的,它的计数是固定的!增量式则总是从0开始计数,掉电后归0,也可以在程式里清0. 至于用于定位,那要看你的控制要求了!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应用!

网友B:
绝对编码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码值输出,主要用于位置测量,也可用于转速测量 增量编码器:转动过程中会输出脉冲串,主要用于转速测量,也可用于位置测量

网友C:
绝对编码器是多圈格雷码编码的,不同角度上编码不同,而且精度越高的,圈数(位数)越多。这种编码器适合准确角度位置测量,经过换算后,可以间接测量速度。因为安装后位置和编码的对应性,其角度位置是不会因为停电而丢失的。但旋转圈数需要用电池保存。 相对编码器有A、B、Z三组信号,及这三个信号的非信号。都是脉冲串输出。其中A、B用于判断移动距离,而且A、B相对相位关系反映了旋转方向。Z是基准脉冲。这种传感器适合做速度测量和位移量测量。重新送电后,要回基准位置重新确认。 价格上,后一种要便宜些。至于用哪种,要看需要。必须记住位置的,最好用前种。如果可以通过回基准位置来确认原点的,用相对式编码器就够了。实际上,相对式的在设备上用得多些。 如果还想要更详细的资料,可以给我发邮件:bilingren@sohu.com

楼主:
绝对编码器能用于工作条件恶劣,尘土较多的场合吗?可靠性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