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FIX的I/O驱动小问

楼主(2004-03-06):
情况是:上位机FIX7.0,下位机AB的PLC5/30,用串口通讯,我先用AB的LINX软件测通了串口,然后在FIX上安装了ABH的I/O驱动,都设定了,却通讯不上。请问还要对FIX进行什么设定,才能通讯成功?问题很菜,却很难为了在下,首次使用FIX,还请各位帮忙。QQ:20844966

楼主:
好生气呀,没人理我,翻遍了以前的老帖子,找到了相关的问题,答案却总是很含糊,留下的联系电话只怕也没用了,都是一年前的老帖了,恳请大家不要见死不救.....

网友A:
fix的驱动是必须的啊,怎么是没有还是没安装上啊?

网友B:
如果已经安装好了驱动,就可以直接通讯上不需要什么设置。如果不能通讯应该不是fix的问题。

楼主:
那应该是哪里的问题呢,是不是不能用串口,而应该用DH+什么的

楼主:
用DH+也不灵啊,有发送,无接收,是不是ABH驱动不适用于PLC5/30呢?苦恼中。。。。

网友C:
应该是ABR驱动吧?

楼主:
嘿嘿,不劳各位操心啦,问题已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