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ed help: a question of node builder

楼主(2004-03-06):
我现在准备用node builder 测试device。原来我没有用过node builder. 现在有个问题问你,我现在用的还是node builder 1.5,因为我们的3.1还没到。是这样的:我在安装node builder software时选择了lon1,但是我已经在我的电脑了安装了pclta card.所以我在config.sys文件里做了些改动: DEVICE=C:\LONWORKS\BIN\LDVPCLTA.SYS /P350/D1/U9 将D1改为D2. 这样改的结果是在打开node builder development tool时,出现 attaching the NSS,但是马上又出现:the command has been cancelled. 这是什么问题?还有我做了改动以后,pclta 是属于lon2吗?而pcnss 是属于lon1吗? 谢谢!

网友A:
你要只是在NODEBUILDER1.5进行节点测试的话,只要使用PCNSS卡就行了。 如果想用PCLTA-10(20)进行节点测试:要在LONMAKER FOR WINDOWS里选中设备\manage\test进行测试。 也就是说LON1实际上就是你的PCNSS卡。 个人理解,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thanks.i willl try.

楼主:
可是,我现在的电脑里装了pclta card and pcnss card.pclta card 用于lonbuilder测试的。pcnss card 用于node builder的。就是现在两张卡有冲突,我做了上述设置后,我能不能用pcnss card 正常的测试节点呢?而且用pclta card也能正常的测试节点?还需要其他设置吗?因为我在用node builder 时,出现attaching the NSS,但是马上又出现:the command has been cancelled. ??????? thanks a lot!

网友A:
首先:您讲的PCLTA实际是LONBUILDER专用卡。 我们做过测试。pcnss(nodebuilder1.5用),LONBUILDER专用卡和PCLTA-10三块卡装在同一台PC,是没有问题的。 对于DEVICE=C:\LONWORKS\BIN\LDVPCLTA.SYS /P350/D1/U9中的设置NODEBUIDER1.5 USER GUIDE中有详细说明,1为卡号,9为中断号。 而LONBUILDER的卡安装是自动的(它的起始地址等参数可在集成环境看到并更改,请参见其手册) (在CONFIG.SYS中应该只有DEVICE=C:\LONWORKS\BIN\LDVPCLTA.SYS /P350/D1/U9这一行,其他都是多余的)

楼主:
i have changed D1 to D2.But 在打开node builder development tool时,出现attaching the NSS,但是马上又出现:the command has been cancelled. 那到底nss是否连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