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A2ASCPU-S1故障

楼主(2004-03-06):
大家好,想请教一下各位有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我的一台PLC的CPU(型号为A2ASCPU-S1)出现如下故障:RUN灯闪,ERROR灯亮,所有输出模块均无电。后来把电源关掉重启后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呢?不知是程序错误还是CPU有问题呢?希望得到大家的回复!

网友A:
是不是插在底板上的模块松动引起程序出错

网友B:
建议:在出现故障时,你看一下PLC诊断,里面有具体的错误编号及处理方法!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不知是否还会有别的原因呢?

网友C(2009-02-05):
换一台,我有现货,A2ASCPU\A2ASCPU-S1都有价格2200

网友C:
换一台,我有现货,A2ASCPU\A2ASCPU-S1都有价格2200   手机:13378480832

网友D:
报警时看下他的错误代码是什么,这样好找问题的原因

网友E:
TO VIVI:

兄弟,换机器可以解决问题那么还需要到这来问麽???这里是技术论坛,不是你贩卖东西的地方!!!!!!

请你注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