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

楼主(2004-03-06):
我公司有一台三菱A273UHCPU型号PLC和两台MR-J2-20B伺服电机,它是通过   一个SSC-NET端口控制两台伺服.却不知原由.请高手指点.精度为0.2mmm.谢谢!!!

网友A:
A273UHCPU型号PLC是两个CPU的集成,其中1个作顺序控制,另外一个作运动控制,作运动控制的cpu负责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