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气动阀的开度

楼主(2004-03-06):
请教各位如何控制气动阀门的开度?急!!!

网友A:
与电动阀门的控制原理一样的 这要看弹簧范围了(不带定位器),若弹簧范围是0.08---0.24MPA,则意味着当你输入0.08MPA的供气时则阀门始动,输入0.12MPA时行程为(即开度)25%,输入0.16MPA时行程为(即开度)50%,输入0.20MPA时行程为(即开度)75%,输入0.24MPA时行程为(即开度)100%, 当带定位器时也即把0.08MPA的供气转换成4MA DC,0.24MPA的供气转换成20MA DC了

网友B:
其实这个问题简单一点回答就是用阀门定位器控制或是电气转换器(不过已经没有什么人用了)。

网友C:
天亮:请问弹簧的动作与供气压力是成正比吗?

网友A:
似的呀,为何要提弹簧范围,其实弹簧范围对于反作用执行机构就说明了他的允许压差的大小(有效面积一样的情况下),否则如何按信号走呢

网友D:
to 天亮 当带定位器时也即把0.08MPA的供气转换成4MA DC,0.24MPA的供气转换成20MA DC了? 看来你也是个半桶水!

网友D:
to 天亮 与电动阀门的控制原理一样的? 你自已根本不懂呢还是误人子弟?你这种话也配在工控网的光天化日之下供之于众?你不如先请教别人一下如何控制气动或电动阀门的开度?或先到车间实习10年!!!

网友E:
to sfz250: 你的看法呢?你得亮出你得观点呀才能让人信服呀,不要动不动就看不起别人,这里应该是一个讨论的地方,得容的下不同观点吧!

网友F:
哈哈,你们讨论的蛮热闹的吗!都不要动气呀! 这个问题“流水寒”已说的很明白了,就是靠电气阀门定位器,接收4~20毫安的信号和阀门开度反馈力矩信号从而就控制阀门开度。我们阀门的弹簧就是用在故障时保持故障位,与控制阀门开度没有关系。

网友E:
TO槌六: 我冒昧问一下,如果我不用定位器,只用电气转换器,能否进行调节? 阀门定位器的一个很大作用就是提高阀杆的反应速度和准确定位。如果调节精度不是很高,应该可以不用定位器吧?

网友A:
好几天不上网,来了后感觉大家讨论挺热闹的,有几个问题我必须澄清一下,以免误人子弟 to sfz250: 看样子你的确对阀门的动作原理及基本的设计有些误解,首先你的明白何谓电气阀门定位器,即把输入定位器的电信号转为气信号的阀门定位器,所以必须有当输入4MA时,弹簧范围为0。08--0。24的阀门始动 其他我不多讲了,这里是大家学习讨论的地方,不要因为我曾指出你的错误而。。。。,有不同的意见可以私下交流都行的,祝好

网友A:
to 槌六 阀门的弹簧就是用在故障时保持故障位,与控制阀门开度没有关系,这个观点是要讨论的 对于我们常说的气动薄膜执行机构,弹簧的作用主要是与信号或者说供气成比列,气动薄膜执行机构的弹簧设计是关键,他的设计必须保证在有效面积的情况下,一一对应,如弹簧为0.08---0.24MPA时,你供0.08MPA气时,执行机构开始动作,供0.24MPA时,执行机构走完全程,若你供0。30MPA,则0。06MPA乘以有效面积即为有效输出力了 你公司的执行机构是双作用的,里面的弹簧用在故障时保持故障位,与控制阀门开度没有关系,这是正确的,他的设计不用很费精,交好设计

网友A:
TO 小点菜鸟 你问的问题实际就是我讲的,并非阀门都要带定位器,若不需要定位很精确,可以用电气转换器,输出4-20MA,让阀门动作,若信号与弹簧不能一一对应那如何控制呢

网友A:
提醒大家一下,我所讲的由于篇幅有限只讲了原理,如果友人对整个阀门、执行机构的原理理解不到位可能有误解,大家可以给我来信或来电讨论

网友F:
TO 小点菜鸟   天亮说的对!但我们的控制阀是双作用的,虽然可以用电气转换器,但我们不提倡。

网友G(2011-03-19):
我还是一头雾水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指气动执行阀门有开度,是指单作用的阀门上面装上定位器这个意思吗?

网友H:
阀门开度控制滴全球最佳助手——支持正反双向,任意跨度4~20mA变送输出滴变送器SC322

据舌谁不喜欢,谁就是瓜怂有眼无珠哩凯,资料:http://www.sc-sensor.com/uppic/201111415354485906.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