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模块的耐电流情况?

楼主(2004-03-06):
最近维修一台75KW赛普的变频器(实为安川贴牌),带上22KW的马达运转正常,带上75KW马达(水泵负载)运转电流到100A时就烧了一相IGBT(两个),怀疑IGBT耐不了大电流,但不知如何检测IGBT的耐电流参数,不知那位经验?(备注:这台变频器原为接地故障,后换上模块后就出现大电流烧模块现象)

网友A:
用比较法!比较触发端电容量!很多维修过的模块是用小电流的管装在大电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