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200H

楼主(2004-03-06):
使用的OMRON C200H-cpuo1编程时里面怎么是日文的,能不能改成英文的。谢谢!

楼主:
怎么改,大家能不能帮帮忙!

楼主:
告诉我吧,我有的资料可以尽量奉送,我有GE编程手册,iFIX2.6中文说明书,OMRON编程手册。

楼主:
各位大侠,我着急呀,帮帮我吧!!1

楼主:
我着急用,请大家帮帮我把,谢谢!!!

网友A:
你不要急慢慢说,看我能不能帮你

楼主:
老型号的C200H-CPUO1,新的都有拔码开关,这种怎么没有,不知道能不能用英文,里面一进入是日文的。

网友A:
你是用编程器,还是软件。

楼主:
用编程器,这种没有其它通讯口,可能是淘汰产品

网友A:
是不是通上电源就显示日文,可以在DM区设置(你的编程器是不是C200H-PR027)

楼主:
是呀,就是这样,DM区怎么设置。太谢谢了。

网友A:
你不是有编程手册吗

楼主:
我有编程手册,还挺全的,我怎么没找到。

网友A:
这应该是在前面的几页

楼主:
手册里有的话,我在仔细找找,谢谢你城市男孩。

楼主:
直接用PLC开关设置

网友B:
你的设置有问题!你可能改成了日文的模式,请打800-820-4535OMRON的技术服务热线去询问!

网友C:
在手编器长条插座右边下方有一个小开关,不容易看见的地方。试着拨动一下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