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求教ab1746-bas和1747-pbase

楼主(2004-03-06):
谁有1747-pbase和1746-bas的中文资料,能发送给我一份, dita1983@sina.com,本人愿意用AB的其他软件换取,谢谢先

网友A:
目前还没有bas有关的中文资料,不过英文的在AB网站上却随处可见。我刚做过一个使用1746-BAS跟支持MODBUS协议的仪表通讯,说出你的方案,或许我能够为你提点建议。

网友B(2004-08-17):
我用1746-BAS连接条形码阅读器,把条形码数据存到PLC的数据区,联上以后读到的都是乱码。

网友C(2005-12-05):
我有一块1746-bas板,先用它向下位机发一6字节命令,这已成功,但不知如何接收数据,并且不知如何将数据保存到plc的数据区,想请教,多谢!!!

网友C:
我有一块1746-bas板,先用它向下位机发一6字节命令,这已成功,但不知如何接收数据,并且不知如何将数据保存到plc的数据区,想请教,多谢!!!我的E-mill是shkblj@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