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各位DX请帮我看看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回事?

楼主(2004-03-06):
各位DX,最近我遇到一个问题,我从电脑的COM1口往下发数据,用PCOMM软件通过232转485输到单片机中,结果发现收到和发送的数据总是不对,为了查问题,我已经把程序改成最简单,我直接从单片机SBUF中看接收数据,也试了所以的波特率,但是始终没有改变,轻松还有其他什么可能性吗?之前有人和我说极性接反了,但是我换了一下以后更糟糕,一点东西都接受不到了。希望各位能给我一些意见

楼主:
我现在只是把程序改成只向下发送一个字节,单片机只需要接受不需要发送,但是就这一个字节也是百分之一百错掉,经常的可能性比如波特率问题我也试过了,郁闷。。。。

网友A:
您目前的架构如下... PComm__COM1__232/485 Converter__SBC 先试试您的 COM port 是否正常运作 PComm__COM1__COM2__PComm 试试看 232/485 Converter 是否正常运作 (需要第二颗) PComm__COM1__232/485__485/232__COM2__PComm

网友B:
数据格式对不对? (数据位,奇偶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