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一程序中使用两块卡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4-03-06):
我在同一程序中使用了ADlink的两块卡9116和6208。不注册6208时,9116的采集能正常工作,当6208在9116之前注册时,9116就不能正常工作了。我怀疑是卡号分配带来的问题,不知那位能帮我解决以下,谢谢! 即    if(Register_Card(PCI_6208A ,card_6208) < 0) { AfxMessageBox("no card!"); return; } if(Register_Card(PCI_9116 ,card_9116) < 0) { AfxMessageBox("no card!"); return; } 如此注册后,9116就采不到数据了。是不是因为系统不知道0代表那一块啊?(系统默认会为6208和9116都返回卡号0!)

网友A:
试试:      if(Register_Card(PCI_6208A ,0) < 0)    {    AfxMessageBox("no card!");    return;    }    if(Register_Card(PCI_9116 ,0) < 0)    {    AfxMessageBox("no card!");    return;    } 对于不同型号的卡,第一块卡的卡号都为0.

网友B:
对啊,不同型号的卡,第一块卡的卡号都返回0。(冲突就在于此) 这样的话,9116就无法正常工作了。 如果我不注册6208,9116能正常工作,但是一旦我先注册6208后, 9116就无法工作了,这是为何?

网友C:
这样试试:    if((card_6208=Register_Card(PCI_6208A ,0)) < 0)    {    AfxMessageBox("no card!");    return;    }    if((card_9116=Register_Card(PCI_9116 ,0)) < 0)    {    AfxMessageBox("no card!");    return;    } 对于不同型号的卡,第一块卡的卡号都为0,但是函数返回的板卡ID则会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