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B&R)PLC
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4-03-06):
我想问几个问题: 1.设计伺服驱动那里有参考教材 2.一般的控制器用什么实现,软件还是硬件 请教一下 不胜感激

网友A:
现在伺服系统模块很丰富啊,美国AB、德国西门子、日本法那克,还有多如牛毛的工控产品公司。为什么要自己设计?一个稳定的性能优良的伺服系统是千锤百炼出来的,都有成型的产品,不是一朝一夕个人开发的。 伺服系统现在多数都数字化了。控制器现在的产品绝对是数字化的,当然要有软件和硬件来共同解决问题。 这方面的资料很多啊,查查就知道了。不过,真的要下点工夫,自动化技术真的很深奥。

楼主:
我是新手,不知道那里有这方面的材料:(

网友A:
伺服系统目前有三类。一是专业数控厂家开发的,比如:日本法那克、德国西门子、美国GE法那克等,这些厂家大案产品很成熟,有包括控制系统、伺服驱动、伺服电机、测量器件等一系列整套产品,而且可以多轴联动,内有他们的代理。第二类是基于PLC的,用PLC做控制器,但功能相对简单些,不能多轴联动,各PLC厂家都开发这类产品,可以咨询国内代理。第三类是专门的电器生产商生产的驱动器/电机配套产品,接口是公开的,可以和任何控制器配合使用。你实际上在本网站就可以得到相关资料。 我的信箱:bilingren@sohu.com。

网友B:
我的信箱:bilingren@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