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运行时提示历史库服务程序没有启动?

楼主(2004-03-07):
组态王6.5运行时提示历史库服务程序没有启动是什么意思?以前在6.3版本里运行都是正常的!谢谢

楼主:
重装软件即可解决

网友A:
可以到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historysvr这个程序启动起来。

网友B: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在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中没有historysvr这个程序!

楼主(2007-04-18):
有时重装也无法解决,软件本身的重大缺陷

网友C:
升级到6.52吧

网友D:
重装后还会出现同样问题,我又卸载后从装正常。

网友E:
大家手册看得不仔细,
重装系统的人太有才了

网友F(2007-12-17):
开始--〉运行--〉
"C:\Program Files\Kingview\HistorySvr.exe" -run

网友G:
这是个常见问题,在FAQ中有提到。开始-运行-组态王6.52-安装工具-服务注册工具 可以把组态王的历史库注册的。当然 开始--〉运行--〉
"C:\Program Files\Kingview\HistorySvr.exe" -run  也是可以的。

网友H:
正常情况下,能在"控制面板"的"服务"中找HISTORYSVR,可我现在是在"服务"中找不到HISTORYSVR,不知何故?

网友I:
一般是手动可以启动历史库的

网友J(2014-01-07):
引用 网友G:
这是个常见问题,在FAQ中有提到。开始-运行-组态王6...

 试过你的方法了,管用。赞一个。

网友J:
开始-运行-组态王6.52-安装工具-服务注册工具 可以把组态王的历史库注册的。

试过win7 6.53管用。

网友K(2015-01-25):
我找到historysvr并启动了,但是还不行,我的组态王是6.53的!!!!!求大神支招呀

网友L(2024-12-25):
引用 网友K:
我找到historysvr并启动了,但是还不行,我的组态王是6.53的!!!!!求大神支招呀...

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