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在机器人关节驱动上应用时存在控制转矩问题么?

楼主(2004-03-07):
最近导师让我做一个机械手的控制系统,这个机械手的关节是用步进电机驱动的。我发现现有的机器人控制方法大多是控制电机转矩,以期获得相应的关节速度和位置。那么步进电机驱动是不是就不用考虑转矩问题了?直接通过控制脉冲不就可以精确地控制速度和位置了么? 各位大虾有什么高见?能否提醒一下?谢谢!

网友A:
我感觉从长远和应用广泛来看,还是用伺服比较好。步进电机有局限性

网友B:
用步进电机,那么转矩的问题就不是应用时考虑的了。如果设计、选型的时候没考虑清楚,通常会出问题。一般来说,步进电机标出的是保持力矩,而转动的力矩一般会小一个数量机。如果机械手动作不是非常快的话,建议加减速机。

网友B(2004-05-24):
你说得对,可以准确控制位置。但速度要和电机的性能相结合。

网友C:
机器人很多环节需要用电流方式控制 用步进只能控制速度位置会产生很多麻烦 建议用伺服,控制起来方便多了 兄弟,这个项目很有前途哦

楼主:
谢谢上边的兄弟们!

网友D:
那我正好碰到了这样的问题,我也想控制步进电机的输出转矩,请问各位,该通过什么控制呀。

网友E:
步进电机好象不可以控制转距吧!这只有伺服电机具有这种功能。

网友F:
苦思冥想: 机械手是典型的位置控制系统,若采用伺服电机,则需要利用闭环系统,若采用步进电机,则开环就可以了,当然你也可以采用闭环控制。 若采用步近电机开环控制,你就不用考虑转矩问题了,直接通过控制脉冲不就可以控制速度和位置了。 dysy1213: 若机械手采用伺服电机,则是典型的位置闭环控制系统,你可以控制位置,或速度,但你不能控制转矩,转矩是由速度环的输出自动控制的。 zch7749:   “机器人很多环节需要用电流方式控制“ -- 机器人的环节需要的是位置,或速度控制,不需要电流控制。   “建议用伺服,控制起来方便多了“ -- 若论方便,还是步进方便,一是控制简单,二是成本低廉。

网友C:
to 罗伯特: 如果让你用机器人接触某样东西,并产生一定量力的话 用那种方式简单?电流方式,还是位置方式? 你是设计过机器人,还是在凭空想象? 怀疑ing>>>>>

网友D:
to罗伯特: 如果让你控制一个电机的输出轴在一角度间(<120)来回摆在10000次以上,最快速度为人眼能分辨出来就行。请问你会采用哪种电机。

网友B:
zch7749: 我没有设计过任何机器人,但我一直在使用机器人,维修机器人,因此略知一二.如果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还望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