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人:调是伺服电机有什么原则性和规律性

楼主(2004-03-07):
恳请各位高人,我现在有一台美国Allen-bradley 新的伺服系统,在没有带负载的情况下调试还挺稳的,在带了负载之后,不是很稳定,而且电机的噪音还很大,请问调试伺服电机有什么规律性和原则性

网友A:
请问您用的是什么系列的driver和motor?一般来讲,AB的东西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你说的不稳定是什么现象?可以说说吗?可能是PID调节的问题。

网友B:
是不是与机械的共振点接近?

楼主:
我想也可能是PID的问题,但是我想恳请高人指点,调试PID有什么规律性,有人说是先增大P,再调微分,再调积分,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