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配置

楼主(2004-03-07):
在AS中如何配置 以太?

网友A:
在AS2.4中,你可以选择ETHERNET口,右击鼠标,在属性中. 如果选"GET IP ADDRESS FROM DHCP SERVER",后面省略,PCC从DHCP服务器中得到IP参数. 如果选择ENTER IP ADDRESS MANUALLY, 则输入IP地址,子网掩码和网关地址. 和B&R通过INA通讯只和NODE号相关,和IP地址如何设置无关. 帮助信息在"the B&R software world/libraries/ethernet/general information/configuration"下.

网友B(2004-04-14):
如果我要自己设定一个IP,该怎么做?以后能不能ping通? 除了B&R SH提出的以上的步骤,还需要其他的配置吗,象系统模块什么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