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热敏电阻

楼主(2004-03-07):
请问西门子电机的热敏电阻信号是什么形式?

网友A:
电阻信号

楼主:
阻值增大可不可以认为断路(与热敏电阻串接的继电器线圈因失压动作)

网友A:
阻值增大应该是电机过热,应该导致保护电路动作(继电器跳开之类的)

网友B:
‘继电器线圈与热敏电阻串接’的用法失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