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求助:如何解决485从机上电自动发送数据的问题?

楼主(2004-03-07):
求助: PC机作为485网主机,PC机轮询50台从机, 从机不是同时开机。 从机P1.0控制MAX1487接收发送引脚, 现在从机一上电,PC就会收到值为00的字节, 我试着把单片机取下来也无济于事。 以为是总线没有确定电平的原因, 后将总线电平用三个电阻偏置, 或先上电一从机后开另外的从机也没用。 不知是什么原因?? 高人帮帮忙! 多谢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类似总线失效,但是我加了1K的偏置电阻,不知道是不是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