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三菱变频能接热敏电阻吗?如不能,怎么办?

楼主(2004-03-07):
三菱变频器能接热敏电阻吗?如不能,怎么办?

网友A:
接在哪里?

楼主:
接在输入端子上。

网友B:
你这样接起怎么作用?如果热敏电阻处于临界值时,会引起变频器频繁动作。

楼主:
如果接在变频器控制开停回路中,阻值增大可不可以认为断路(与热敏电阻串接的继电器线圈因失压动作),从而,段开变频器。

网友A:
没人这样做!

楼主:
请问我用什么仪表将热敏电阻信号转换成开关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