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教!小变频大电机。。。

楼主(2004-03-07):
急!!! 我有一台215KW的电机要用变频器,, 采购时却误进了一台富士的200KVA的变频器。。如何处理??? xjqml@sohu.com

网友A:
买掉重卖!

网友B:
干脆换回够大功率的,省得去改换模块.减少些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C:
首先不要着急,作为变频器应用者这种事偶尔会碰到, 看一看实际电流,询问该工况的实际运行情况。你详细告知后我会帮你出一些注意。

楼主:
谢谢大家!!! 因为工程担搁太长时间,, 没办法更换,重新买损失太大。。 只能想更换模块。。。。 那应该注意什么。。。

网友D:
最好不要这样!可能到什么都得不到!

网友E:
简单换模块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还会引起更多的麻烦,还是调换一下吧,和用户说明问题就行了,我想这个问题用户是会理解的。

网友F:
如果是用在风机上 一般没有问题,只要工作电流不大于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就行了。这种情况在广东地区较常见,用小变频器托动大电机,

网友D:
误人子弟!不能把偷工减料作为一个常规!

网友G:
同意CCQT的说法,只要工作电流不大于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就行了,我在水泵上也用过用小变频器托大电机,两年了还没有出问题

网友D:
只能说有这可能!

网友H:
小马拉大车工作时间长了一定出问题

网友I:
我这里有三菱电机所有产品的资料和软件,包括FLC,变频器,低压开关,司服电机,数控等三菱电机产品和资料软件,要的话MAIL我, jimmyweng687@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