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一下,这有可能吗?

楼主(2004-03-07):
大家好, 这次我公司应客户要求把一台37KW的滑差调速电机改为变频器调速从而想达到节能效果。 在工频时电机的工作电流为52A(一个小时大约25度)用变频时变频器的输入电流为33A (一个小时大约21.5度)只能省掉3.5度的电。这是否太低了点按理论上来算应该不只能省掉这些吧,可事实又是如此不知大家有何高见。是不是小弟在安装时有什么做不到位的? 还有一点让我更不能理解的是,在他们厂里原来有改了一台机子我给它测了一下变频器的输入电流是37A但是它一个小时才耗掉18度电左右。。。你说这有可能吗?这样和我们公司改的机子相比那不是更没可能吗? 希望大家能帮小弟给个意见。。。说出个所以?

楼主:
怎么没人可以帮我?

网友A:
测量有问题!

网友B:
测量或计算有问题

网友C:
请问一下怎样测量变频器的电流!用什么仪器?

网友C:
你假如用钳形表测输入电流,你会发现三相电流并不一样。你以哪一相电流为标准。何况两台变频器的谐波各不相同,对电流表的干扰也不相同。你能说这个33A一定比37A小吗?

网友D:
变频节能系统免不了会遇到电量的测量问题,如果都是这样的情况施工方和客户怎么统一意见呢?!这个才是大问题啊!

网友A:
装一个电表最准!

网友E:
应该计算电源输入功率,直观的方法是加装3相电度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