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请教

楼主(2004-03-07):
各位大侠,小弟在这里请教一个问题,小弟最近在给一个风机进行变频改造,应用三菱F系列变频器,在安装以后发现变频器输出50HZ时风机转速小于工频时的转速,在进行反复检查后仍然不能提速,甚者在设定输出53HZ时也效果不明显,但电流却比较大,超过工频时的电流,请教各位大侠,看看问题处在那里

网友A:
参数或变频器有问题!

网友B:
电机到变频的电缆是不是超过100米,有没有加输出电抗器?

网友C:
一、电机电缆过长,电压衰减较多。加输出电抗器 二、变频器电压传输率低、在50HZ时观察输出电压值是否为额定值。不够要适当调整曲线 三、变频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