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不同系列有什么异同点

楼主(2004-03-07):
请教各位: MITSUBISHI 的PLC不同系列如FX0/FX0S,FX0N,FX1,FX/FX2/FX2C,FX2N等有什么区别,如电源,输入/输出,编程指令,编程器接口。我有FX0S的PLC用于包装机控制,能不能方便地用FX1代替它。我的意思是输入输出位置一样,程序不用转化或通过某种方法转化。这样,当PLC出问题时,我就可以很方便地更换掉。另FXOS是不是淘汰产品。先谢谢你们浏览此编文章,有兴趣请留言,THANKS! LI 2004-3

网友A:
FX1是淘汰产品,从FX1转换到FX0S没有问题,反之可能不行。

网友B:
FXOS是淘汰产品,替代品FX1S! 程序可兼顾FX0S! 用FX1代替FX0S则有些指令不同,需转换后才能使用! CHINALXL@126.COM www.chinalxl.ebigchina.com

楼主:
谢谢两位!那么FX2N可以代替FX0S吗,或者可以代替所有?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比如移位指令,在FX1中是SFT。并没有指定移位方向 但在FX2N中,移位指令则有SFTL、SFTR。如果我想将FX1中的SFT指令转变成FX2N中的SFTL、SFTR。指令该如何编写。 请举些例子! 谢谢!!

网友B:
FX2N可以代替FX0S,但FX2N价格一台可以买两台同样点数FX1S系列,你用吗?

楼主:
用FX1S可以了,但编程会不会有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