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关于压力传感器的几个基本问题

楼主(2004-03-07):
问题一:我们做锻压机主缸压力检测的时候,在油路上把主缸压力表卸载掉,换上相应的 压力传感器比如AK-2型应变式压力传感器(螺纹式),能否测出主钢压力对应的油压。AK-2型应变式压力传感器的形状在http://www.sensor701.com/page/2ak/ak_2.htm有图式,请各位朋友看过后给我回帖,在这里我表示的感谢。 问题2:在给传感器选用变送器(带can总线接口),除了对变送器的输出信号有要求以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要求,比如说是传感器的接口类型的匹配等,能否推荐几款比较好的变送器 (带can总线接口),在这里我表示十分的感谢

网友A:
很多的,還要加防爆栓,防止瞬間壓力把變送器弄壞。接口要加轉接頭的。我公司有非常好的瑞士壓力變送器,性價比好。021 -64793899徐銘

网友B:
我公司有将传感器接入CAN总线的全套产品, CAN节点:1、YHL-DNAI 接模拟量信号 2、YHL-DNAI 接接近开关 3、YHL-DNCI 接旋转编码器 其它:工业连接器 总线电缆等 北京友汇林 www.bjyhl.com

楼主:
我想压力传感器的精度等级是一个什么概念?如何通过精度等级来计算传感器测量所带来的具体误差(最大量程已知),我现在只知道一个传感器等级对应着一组误差,比如非线形误差,蠕变等.

网友C(2004-04-07):
精度是一个综合指标。通常的压力传感器精度有0.05%、0.1%、0.2%这几个等级。 非线性、迟滞、重复性等等是单独的指标。它们的平方和再开方,就得出了精度指标(这一点我没有100%的把握,不正确的话请谅解)。 zjl6931@yahoo.com.cn 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