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控制流量显示问题

楼主(2004-03-08):
用流量孔板来测量放散气体流量,提供4-20毫安电流信号,对应量程0-100000N立方米每小时,我现在要进行流量的显示与累计,我用的是s7-300plc,要在easyview触摸屏上显示,应该怎么做,请各位大虾指教,最好说的详细点,兄弟是个初学者,先谢了!

网友A:
我是初学者

网友B:
你是哪里的?

网友C:
要想累计流量,在OB35里面就可以实现

网友D:
可以通过瞬时流量来计算累计流量。每隔1秒将当前瞬时流量÷3600,然后进行累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