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 Z893

楼主(2004-03-08):
质疑z893 大概看了一下米d先生热衷推出的国产z893现场总线。有些话外人不便说,但是不说米D又不知道,我来替他们说。米D到现在为止,一直说它的总线比CAN好,其实是他没有很好的研究过CAN。第一块集成了CAN协议的芯片是INTEL做的。INTEL很好地研究了CAN。“INTEL是什么?IT帝国。”我们是什么?当我们向CAN挑战的时侯,我们想没想过自己的位置在哪里?我建议米D先生到http://comwap.com.tw去看看,一个同样作了10年现场总线技术的公司,一个同样很像CAN的总线Lvnet,为什么别人显得严谨,无懈可击。而米D却不一样呢? “真正的比较应该是在对等的平台上。”米D君的系统属于哪一级? 什么叫现场总线? 1、一个现场总线的节点与单片机独立设备根本的差别在与它具有一个通信处理器,也可以视为网络适配器(网卡)。就象PC机连网必须要有网卡一样。这个通信处理器上的DMA发送/接收缓存与米D反驳wsgjyq时所说的完全不同,wsgjyqi说的是对的,结果米D说别人不懂,不在一个平台上,怎么讨论问题?CAN模块就是一个通信处理器,它的DMA缓存是2帧x8字节;其他现场总线有128~256B不等。而米D的现场设备通信缓存为2字节。所以他无论有几个卡,485、232,但是现场设备中没有通信处理器,根本就不能算现场节点,所构成的也不能叫现场总线。只是工控机发展到第二代的形式,单片机多机通信而以。与现场总线技术差了整整一代。

楼主:
2、所有的通信处理器都是采用同步技术和面向位的协议。与米D君的异步通信面向字符的协议不在一个层次上。同步技术什么意思?第一因为它能够比异步方式快,第二它是成帧发送的基础。为什么要成帧发送?因为它能连网,它能封装协议数据单元PDU,它能流量控制,差错控制。ISO制定的同步成帧发送的规程只有两个,面向字符的BSC和面向比特的HDLC。为什么称面向位的协议为高级规程?比BSC高级,最重要的是HDLC能够封装到芯片里由硬件完成,例如CAN。而BSC面向字符的协议不可能。 世界上确实有很多应用是采用异步方式模拟BSC,但那只能算是“自制”协议,孤儿产品,任何人都可以制定这样一个协议,但是没有人想过拿这种协议申报标准。 很简单,已经有标准在哪里摆着。你再快,技术上就没有同步方式快,并且传输的报文中20%是无效的(起始/停止位)。不能完成CRC校验,不能产生自动响应和自动发送(不打扰CPU的),ISO的IEEE802局域网3个标准,一个也实现不了,(CAN采用的是IEEE802.3,profibus-IEEE802.4……)。都是在凑合用,谈什么世界上最……。 一个通信处理器上至少完成网络的物理层协议和MAC访问控制,其他所有层的协议都建立在物理层之上。CAN是一个物理层+MAC子层协议,是目前为止唯一被ISO接受的现场总线标准。米D先生大概没注意到这一点,米D君大概做到了应用层,然后说我比物理层功能强。这种比较又是不在同一个层次上。要知道,CAN完全是硬件在工作,他在通信任务方面是最快最高效的。你无法比较。随便说一句,你的PDU在哪里?什么样子? CAN的短帧在米D那里是缺陷。其实。想一想总线负载,想一想TDM,ATM。短帧定长处处有利。米D君根本想不到!

网友A:
说得好!不过,Z893是个新事物,需要大家的支持.

网友B:
Z 893 谢谢您的 指教 ! 总线技术其成功决定因素是在物理层, 应用层 ( ISO 第四层以上 ) 依具我们经验与我们收集的资料可说是没有唯一定论, 若换句话说如您希望您的系统是唯一的或一定保密的那您大可自己设计格式, 若您希望您的系统是具他牌共通性那您总好选择标准格式 如 PROFIBUS 等…. 但不论您选用哪种上层 物理层的宿命论他将紧紧框住您. 我们公司于十三年前第一个总线案子可真是吃足苦头, 当时需要 四部一楼主呼叫对讲机, 一部守卫呼叫控制及一部呼叫显示盘当然还有 80 个住户端点, 当时公司四位工程师奋斗了一个月眼见实验室测试都无误; 且传输总线也达 3000 米 一切欣喜若狂开香槟庆祝, 但随之恶梦出醒, 到了现场第一问题就是原施工配线要求根本不对, 接受了线的实际状况 安装了端点 又发现跟原来不同, 居然不会动 …………… 真气馁 ……………… 四位工程师加上二个CE 背着示波器提着无线对讲机, 在昏暗狭窄的管道间 奋斗了一星期 , 才发现<<线摆出去特性就是不一样>> ……. 解决了吗 ? 说真的 没有 ! 因为传输错误率很高 …. 而且常常半夜自动发报 ….. 您说那时我们有多忙啊 ! 随着时间及技术累积, 我们不下完成约四百个大大小小项目, 值至目前平均每个月还有二件案子在做 …. 理论上因该不会有问题的, 但肯定说 器材都没问题了 但现场环境因素 ( 配线施工人员及现场问题 ) 有时都必须我们在派人协助解决, 毕竟若严格照标准配线 那几乎不可能的. 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 不论您的总线是什么技术 只要不能让您用最简易的方式来维修或解决 他都必须让您静下心想想 …………… Lvnet 是一个有实战经验团队为后盾的 , 我们真诚的说我们会努力做好它 ! http://comwwap.com.tw 刘永智 by Shanghai

网友C:
回复]:z893: 您好! 我不知道您是什么人,也不知道有什么目的, 但是您肯定对z893的理解是有很大的偏差,希望您看过资料之后,给我提出保贵的意见。 最后请不要使用z893这个容易使人产生误解的笔名,好吗朋友!! 我总不能说z893说z893不对吧? [资料我已发您的信箱] 米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