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请教ATV11大哥

楼主(2004-03-08):
ATV11大哥你好,有个问题请教一下,不知道您是否熟悉OMRON的PLC啊?C500-NC222怎么样用C200-NC413或者OMRON的其他NC控制单元来替换呢?

网友A:
C500-NC222模块用于C2000/C500系列 C200-NV413模块用于C200HE/G/X和CS1系列 应该不能替代 还有,C2000/C500系列现在很少用。备件也很难采购 建议连CPU一起更换为CS1或CJ1系列

楼主:
这个我知道啊,我是问如何把C500-NC222的模拟量输出转换到C200或CS1系列的脉冲输出,当然是把C500系列全换为C200或CS1系列,可是有这个NC222的转换问题,还希望各位大哥给点意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