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维修

楼主(2004-03-08):
我是变频器初学者,现有一台三菱变频器:FRA540-7.5K出现故障了,面板没有显示,但电源灯(POWER)和故障灯(ALARM)亮.请教各位前辈是哪坏了,可以维修吗?

网友A:
小四: FRA540-7.5K 变频器POWER灯亮,ALARM灯亮故障原因较多,第一你需要看一下显示器面板的显示代各码,查明原因.如果不能确定.可以从驱动板的各供电情况查.一般供电分为工作电源,5V,+12V,-12V,24V.驱动电源18V,等.功率模块R,S,T,输入,U,V,W输出通过万用表检查. 如不清楚可以电话联系023-687934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