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数据采集系统的设计

楼主(2004-03-08):
求助:本人要做一个关于数据采集的设计的一个毕业设计,请各位高手指教,应该怎么样来设计,设计需要哪些设备?谢谢! 邮箱:grantlee1980@163.com

网友A:
选择一块板卡 ,然后编写代码,能够采集数据,估计就可以毕业了。

网友B:
我也需要

网友C:
我也需要 呵呵~~

网友D:
我也想要,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

网友E:
我用的是研华的采集板,用pcl818hd,pcld785,pcld782和pcld8115,具体的设计还在考虑中,望高手指点!

网友F:
我要 PCI-1710HG的资料 lqw8848@sohu.com

网友G:
我要PCI-9111DG的资料 zzydog1982@163.com

网友H(2004-04-09):
先学习一下VB或者VC什么的,细心研究一下板卡带的帮助文件和例程,直接应用那些API函数就可以完成了。

网友I:
我用的是凌阳单片机,要设计一个多参数数据采集系统,采集的有电流5A,电压220V(交流)还要确定+/-。有那位高人可以指点一下。我的邮箱是ye21cn@163.com.

网友J:
我也需要,最好采用的是网络系统

网友K:
280元usb接口数据采集器。8路AD, 8个IO. 赠送vb采集程序原码。 详细情况请咨询:029-85272421 或 cdata@sohu.com

网友L:
能否发一份A/D采集板卡VB6.0编程的有关资料,特别是安装、驱动程序、使用介绍方面的资料 另外如有OMRON PLC的CX-Programmer2.1编程光盘也寄一份在此先表示感谢!   可发到 motiontop@yahoo.com.cn TEL:0938-3397901 ADDRESS:甘肃省天水市秦城区胜利巷26号四楼一号信箱 ZIP:741000

网友M(2004-05-24):
我现在正在做,我用的是Adlink的pci9112,可是我在将数据写入数据库和把数据读出来时遇见困难了!!能帮忙解决吗??

网友N:
我也需要 谢谢 yinqian@163.com

网友O:
是这个 yinqian0516@163.com

网友P:
我也需要啊!谢谢

网友Q(2004-06-23):
我正在做一个数据采集系统,采集的是高温高压的熔体的温度、压力和位移。怎么做。

网友R:
求助: 各位高手,本人刚涉足PCI总线部分,现在也正在做数据采集卡,请问常用的CPLD一般是什么,还有控制芯片,多谢了. 如果有更多指点,本人不胜感激e-mail:gen.-yang@163.com

网友S:
你好我想找一下omron/CX-Progrmmer2.1地安装序列号谢谢!

网友T:
各位好! 我也刚开始在做电机转速和转矩的数据采集系统..现在有凌华公司的数据采集卡2501和电机的转速转矩传感器(ZJ50型)..转速转矩传感器无法直接与数据采集卡相连接,请问大家..需要用什么将它们连接起来..另外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和例子。。先谢了! 电子邮件:jianyi@hqu.edu.cn

网友U:
本人有一点数据采集系统设计方面的经验, 愿意与大家分享分享讨论! mail联络

网友V:
我用的是研华的采集板pcl-818l,请教有关定时器产生中断,触发ad转换的例子。需要精确的采样时间。谢谢。 电子信箱:wr_whu99@163.com

网友W(2004-07-24):
可以设置软件缓冲区达到存储的目的 一个定时器专门采集数据如100毫秒 一个定时器专门存储数据如1000毫秒 存储写文件时开辟一片缓冲区,设置两个指针,输入指针和输出指针, 输入指针用来采集数据时写到缓冲区中用, 输出指针用来存储数据写文件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