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怎样改变日期?

楼主(2004-03-08):
用手编可以设D8016-8019的值吗?还是怎样设?

网友A:
编个程序写入PLC! ldp x0 mov K4 D0(2004年) mov K3 D1 月 mov K8 D2 日 mov K16 D3 时 mov K0 D4 分 mov K0 D5 秒 mov K1 D6 星期 TWR D0 ldP x1 TWR D10 end 这个程序就是将日期先写入D0~D6,输入到PLC内,当到达没定时间时接通X0,日期就写入了,ldP x1是修正PLC的时间,X0不能多少输入,否则每次都会将时钟重新更改! CHINALXL@126.COM www.chinalxl.ebigchina.com

楼主:
谢谢gkren兄。 前面看明白了,用TMR指令。只是ldP x1   TWR D10 还修正它做什么?修正秒数吗?

网友B:
ldP x1 TWR D10 是修正秒数!

网友C:
GX的菜单中有修改时钟选项。

网友D:
好!我正需要这个资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