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综合介绍一下,RS232,RS422,RS485,MODBUS,PROFIBUS等名词?

楼主(2004-03-08):
那位专家可以给我们菜鸟介绍一下这些名词的含义?我们十分的感谢。

网友A:
RS-232、RS-422与RS-485标准及应用 http://www.chinakong.net/artical/bus/120.asp Modbus通信协议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46275 PROFIBUS概貌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646

网友B(2004-05-24):
请各位高手们帮帮忙! 有一航空产品,它的通信口为半双工的RS422(注意:是半双工的422),我们的设备要和它通信,但在市面上没有半双工的RS422产品,我们就只有用RS232转RS485的模块和它通信。按照协议我们用C++作了通信程序,运行后,却不能正常通信,这是为什么,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RS232转RS485模块的两根线直接连到半双工的RS422,没用终端电阻,通信程序中按照他们的通信协议设置了相应的波特率,奇偶校验,停止位等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