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李老师FRN30G11S变频器启动频率下降故障??

楼主(2004-03-08):
本人有一FRN30G11S的变频器,在参数恢复厂家设置后拖22KW的电机启动时,当频率达到18HZ后突然下降到零,电机是普通的三相电机,绝对是好的,变频器空载或带3KW的电机时可正常运行。 请问是参数配置不当的原因还是变频器硬件有问题?

网友A:
观察变频器显示输出电流是否正常?三相输出电压是否平衡?也可能是主板坏!

网友B:
重设电流项

网友C:
可能是过流保护了

楼主:
李老师,你不要把问题说的这么严重好不好?我的变频器可是新买的呢,还没有正式投入使用。

网友A:
新机为什么不找代理商!新机也不是一定是好的!

楼主:
这个年头,什么怪事都有,我能找代理商还上工控网来做啥? 希望有碰到过同样现象的赐教!

网友C:
你看一下V/F曲线是否合适

网友D:
1。是否空载? 2。是否用了禁止频率? 3。电流极限是否太小? 4。是否突然加载? 5。是否设了端子定义。如频率监视等。

楼主:
雅各宾,你回答的我的问题真是狗屁不通。

网友A:
讲话请斯文点!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不是主板的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E:
一点都没有虚心请教的样子,建议以后提出问题要真诚一点,即使别人回答的不是你要的答案也不要那样有辱斯文嘛!